请教,对于含有tcp/ip协议栈的gprs模块,使用时还要搞懂tcp/ip协议吗?

楼主(2008-04-14):
请教,对于含有tcp/ip协议栈的gprs模块,使用时还要搞懂tcp/ip协议吗?

网友:
如果只是做单片机操作模块,不用了解太多协议,只要弄明白AT指令就行,如果做上位机,要了解TCP socket通信的方法

网友:
你现在有的是哪个GPRS模块?

网友:
对于含有TCP/IP协议的GPRS模块只需要用AT指令进行控制就可以。
至于搞懂TCP/IP,最基本的概念还是要有的,比如连接的目标IP地址,
连接采用TCP或者是UDP,端口的概念,超时,UDP的差错控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