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关于开发设备和芯片(完)

楼主(2008-04-14):
你那里有没有可以使用的类似万利的板子?
有的话,能够提供吗?  可以付钱的。

STM32芯片,是否可以从你这里走?

谢谢了,grant大大

网友:
这个开源项目,怎么报名参加!

网友:
我自己有计划做板,板上预留IIS、SPI LCD接口,含Microchip EN28J60。使用的是64Pin的512K Flash,不含EMI接口,但会兼容128K 64Pin的STM32,目前只是画好原理图,还没腾出时间来画PCB。

原理图的外设会尽可能兼容ST官方的Kit,这样代码可以直接参考ST或IAR的Kit代码。

我只是觉得万利的板子不适合活动的要求,可以自己做吗。STM32的系统本就很简单,自己做可以加上更多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上去。

我手上现有的PCB是ST官方的Kit STM3210EVB的空PCB,大概25pcs,不过这板用的是4层PCB成本很高、上面的很多元件除STM32F103VBT6外估计有些不是很好购买,用来支持PLC活动不太实用。

STM32的购买,我可以帮忙,但需要提前几周告诉我确定的型号。

网友:
看来还是得买啊,自己做投入大,再有都是新手

楼主:
Grant 能不能透露一下 100pin 的STM32 未来会出点什么规格?是不是pin to pin 兼容的呀?

网友:
Re tidsp:

板子的成本只要人多,如有50r。投入不算大。为什么会有想法要自己做,主要是ST开发的很多资源,足以降低在外设使用上的时间摸索。对于STM32的电路时间,也很简单。这一点相信稍微有一点MCU应用常识都是能搞定的,况且ST连最小系统的硬件设计应用笔记都给了出来。

中文版:STM32F10xxx硬件开发:使用入门

Re 5自己看吧,ST没有公开,我也不便说出太多,自己知道大概就行,看到的帮个忙别到处传。

后续100 Pin和现在的100pin是pin-to-pin兼容的,多了
Up to 512 Kbytes Flash
Up to 64 Kbytes SRAM
2-channel 12-bit D/A converters
FSMC supporting the Compact Flash,SRAM, PSRAM, NOR and NAND modes
SD/SDIO/MMC host interface,supports MultiMediaCard System Specification Version 4.2

网友:
功能这么强大啊

网友:
【2楼】 Grant,本来就是代理商,找他,价格肯定便宜。如果数量少,还可以免费得到样品。

网友:
顺便把开发工具也做了。

网友:
如果你們真的很想發展PLC我可以提供AVR mega16,mega162...的plc compliler. Free但無其他function,This is my business production.you can see the web www.proeasy.com.tw or conntact to me.

网友:
工具?上传个ST Link2的原理图,sch格式,PCB现在只画了了差不多一半而已,按计划早该画好PCB了,上面的STR75x都早就拿到了,唉,都是NXP惹的祸,中途自己停了下来。

网友:
电路很间接,但是没有烧录程序,怎么做啊?
我觉得Grant提供全部资料,这次把调试工具也做上。好开发PLC啊。

网友:
【11楼】 billleu:你想提供,直接上串资料就好了,不要那么多无用的话。

网友:
我下载的中文版:STM32F10xxx硬件开发:使用入门,打开提示所什么错误的加密词典,为什么。不知道其他兄弟是不是这样?

网友(2008-05-15):
是啊 根本打不开的文档

网友:
用FOXIT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