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VC++读取ACESS数据库中的汉字,然后把它转化为机内码?

楼主(2008-04-14):
如何通过VC++读取ACESS数据库中的汉字,然后把它转化为机内码以便传给下位机以进行汉字显示?

楼主:
自己顶下吧……

网友:
你读取的本来就是,何需转换?

网友:
需要按二进制发送即可(注意是两个字节)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我是把读到的姓名在VC++中用memcpy函数转换为char型,然后存入Uchar数组,这样数组中的每两个值就是汉字的GB码的高位和低位了

网友(2008-10-14):
很好,我也在做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