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摇摇棒,8x8点阵,制作公开

楼主(2008-04-14):
这个玩艺技术含量并不高,对坛中高手不过小菜一碟,就是本人学习avr的一点成果吧{
硬件mega8l,8个led共阳极接到PORTD。3位拨码开关接到PINB2,PINB1,PINB0,选择显示内容,PINC4接方向开关,使得正反向摇动都显示正向字,每次显示4个8X8点阵汉字(自己编制的),电路:

简单点也可以只用1排LED,PINC4上的方向开关最好用滚珠开关,没有买到,只好用废旧鼠标按钮手工操作
用CVAVR.其中设置等等为自动生成的
代码如下: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1.25.6 Evaluation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07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FOR NO EDITCARD!
Version :
Date    : 2007-11-1
Author  : Freeware, for evaluation and non-commercial use only
Company :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8L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1.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8.h>
#include <delay.h>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char dsp1,dsp2,dsp3,dsp4;           //索引
char word1[8],word2[8],word3[8],word4[8];  //显示数组

const  char  playdsp[16][8]={{0XF7,0X03,0XFC,0XB7,0X78,0X03,0XDB,0XB3}, //小小字库,自己瞎编的,
                     {0X7B,0XA3,0XD8,0XA3,0XF6,0X76,0X02,0XF4},
                     {0XAB,0XDB,0XA3,0X77,0XB8,0XCB,0XBB,0X73},
                     {0X6B,0X87,0XBB,0X45,0X6E,0X03,0X7B,0X43},
                     {0XBF,0XC1,0X75,0X95,0XE0,0XD5,0XB5,0X7D},
                     {0XDB,0XEA,0X01,0XAB,0XD0,0X86,0X76,0X38},
                     {0XFD,0XF5,0XF4,0X05,0XD5,0XB4,0X85,0XFD},
                     {0XFF,0XFF,0X03,0X6D,0X6D,0X7D,0X81,0XFF},
                     {0X87,0X01,0XD7,0X5B,0X80,0XDB,0X83,0X5F},
                     {0XEF,0X6D,0XA3,0X6D,0X02,0XEE,0XBE,0X6F},
                     {0XF7,0X78,0X6B,0X6B,0X00,0X6B,0X6B,0X7B},
                     {0XF7,0X03,0XFC,0X77,0X55,0X00,0X55,0X77},
                     {0X7B,0XBB,0X9B,0XE0,0XDB,0XBB,0X7B,0X7F},
                     {0XFF,0XFD,0X15,0X55,0X50,0X55,0X95,0XFD},
                     {0xf5,0x78,0x05,0x91,0xb8,0xa8,0x02,0x78},
                     {0XB7,0XD5,0X01,0XD5,0XF6,0XC3,0X7F,0X81}};
                     // 你//好*//*欢*//*迎*//*庆*//*祝*//*节*//*日*//*快*//*乐*//*生*//*佳*//*大*/
                     /*吉*//*贺*//*利*/
/////////////////////////////////////////////play
void ply(void)     // ok
{
signed char i;
PORTB=0XFF;
DDRB=0;
if ((!PINB.0)&(!PINB.1)&(!PINB.2))//000  拨码开关000,显示:你好欢迎
    {
     dsp1=0;
     dsp2=1;
     dsp3=2;
     dsp4=3;
    }
    else if ((PINB.0)&(!PINB.1)&(!PINB.2))//001  拨码开关001,显示:庆祝节日
           {
                dsp1=4;
                dsp2=5;
                dsp3=6;
                dsp4=7;
           }
           else if ((!PINB.0)&(PINB.1)&(!PINB.2))//010  拨码开关010,显示:节日快乐
           {
                dsp1=6;
                dsp2=7;
                dsp3=8;
                dsp4=9;
           }
           else if ((PINB.0)&(PINB.1)&(!PINB.2))//011  拨码开关011,显示:生日快乐
           {
                dsp1=10;
                dsp2=7;
                dsp3=8;
                dsp4=9;
           }
           else if ((!PINB.0)&(!PINB.1)&(PINB.2))//100  拨码开关100,显示:庆贺佳节
           {
                dsp1=4;
                dsp2=14;
                dsp3=11;
                dsp4=6;
           }
           else if ((PINB.0)&(!PINB.1)&(PINB.2))//101  拨码开关101,显示:大吉大利
           {
                dsp1=12;
                dsp2=13;
                dsp3=12;
                dsp4=15;
           }
           else if ((!PINB.0)&(PINB.1)&(PINB.2))//110  拨码开关110,显示:庆贺生日
           {
                dsp1=4;
                dsp2=14;
                dsp3=10;
                dsp4=7;
           }
           else //111  拨码开关111,显示:佳节快乐
           {
                dsp1=11;
                dsp2=6;
                dsp3=8;
                dsp4=9;
           }

for ( i=0; i<=7; i++ )
   {
   word1=*(playdsp[dsp1]+i);  //根据索引从字库查出显示码
   word2=*(playdsp[dsp2]+i);
   word3=*(playdsp[dsp3]+i);
   word4=*(playdsp[dsp4]+i);
   }
  while(1)
{
  while (PINC.4)        //move forward loop 1  正相运动
  {
   delay_ms(10);         //延时避免换向开始出现镜像字
   for (i=0;i<=7;i++)    //顺序显示第1个字的字库显示码
   {

    PORTD=word1;      //依次把显示码送到PORTD就空中刷出字来了
    delay_ms(2);
    PORTD=0XFF;
   }
   PORTD=0XFF;          //显示完1个字关闭6毫秒形成字间间隔
   delay_ms(6);
   for (i=0;i<=7;i++)   //类似,显示第2个字
   {
    PORTD=word2;
    delay_ms(2);
    PORTD=0XFF;
   }
   PORTD=0XFF;
   delay_ms(6);
   for (i=0;i<=7;i++)   //类似,显示第3个字
   {
    PORTD=word3;
    delay_ms(2);
    PORTD=0XFF;
   }
   PORTD=0XFF;
   delay_ms(6);
   for (i=0;i<=7;i++)   //类似,显示第4个字
   {
    PORTD=word4;
    delay_ms(2);
    PORTD=0XFF;
   }
   PORTD=0XFF;
   delay_ms(6);
  }

  while (!PINC.4)      //move backward  loop 2  反向运动时,显示必须从最后一个字最后1列反向显示
  {
   delay_ms(10);        //延时避免换向开始出现镜像字
   for (i=7;i>=0;i--)   //顺序显示第4个字的字库显示码,从后往前显示一下都类似
   {

    PORTD=word4;
    delay_ms(2);
    PORTD=0XFF;
   }
   PORTD=0XFF;
   delay_ms(6);
   for (i=7;i>=0;i--)
   {

    PORTD=word3;
    delay_ms(2);
    PORTD=0XFF;

   }

    PORTD=0XFF;
    delay_ms(6);
   for (i=7;i>=0;i--)
   {

    PORTD=word2;
    delay_ms(2);
    PORTD=0XFF;

   }
    PORTD=0XFF;
    delay_ms(6);
   for (i=7;i>=0;i--)
   {

    PORTD=word1;
    delay_ms(2);
    PORTD=0XFF;

   }
    PORTD=0XFF;
    delay_ms(6);
  }
}
}
void main(void)                //下面的初始化代码都是cv自动生成添加的仅仅是“ply()”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P State6=P State5=P State4=P State3=P State2=P State1=P State0=P
PORTB=0xFF;
DDRB=0x00;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6=T State5=T State4=P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C=0x10;
DDRC=0x00;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Out Func6=Out Func5=Out Func4=Out Func3=Out Func2=Out Func1=Out Func0=Out
// State7=1 State6=1 State5=1 State4=1 State3=1 State2=1 State1=1 State0=1
PORTD=0xFF;
DDRD=0xFF;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0 Stopped
TCCR0=0x00;
TCNT0=0x00;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1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FFh
// OC1A output: Discon.
// OC1B output: Discon.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Timer 1 Overflow Interrupt: Off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Off
// Compare A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B Match Interrupt: Off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2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2 output: Disconnected
ASSR=0x00;
TCCR2=0x00;
TCNT2=0x00;
OCR2=0x0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1: Off
MCUCR=0x00;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0;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SFIOR=0x00;

while (1)
      {
      // Place your code here
      ply();
      };
}

楼主:
电路图已经补了上去,请莫头过目,嘿嘿

网友:
谢谢共享! Cool !

不过你的程序 ... 竟然没有任何的注释,难保一段时间后,你自己也不知道编程的细节了。

楼主:
好好,再加点注释!谢谢!

网友:
呵呵,注释哈,再来电效果图更好

楼主:
咳!还要什么效果图,将就了:

码麻地, (原文件名:fig5.jpg)

这个还清楚点 (原文件名:FIG3B.jpg)

网友:
我也做过,不过是AT89C51,照着那个阿琪琪做的。。

网友:
楼上的,51的速度能实现么?等我有空也试着证实一下!

楼主:
用51做这个也可以,速度都不是问题,但是用avr更可以发挥它的特长,例如用eeprom存储并改变显示花样,51就不行了。最好如同楼上朋友做成16点阵,显示效果会好得多,还是用mega8l

网友:
这个东东白天能用吗?我不是指亮度,是指显示的效果,能否在白天能有足够的对比度,这样用来做接人或特殊用途时用啊。

网友:
滚珠开关如何做的?这东西不好买

网友:
lighttalk

可扫描图片信息的手摇棒!---不需要电脑就能自己更新显示!
应用与ledtouch的相同原理实现,
led光电效应检测背景光,区分明暗图形!

楼主:
回11楼wangxiaoacc,滚珠开关掏宝上有,水银开关也可以,也不大好买,在天河赛格照了半天才找到,滚珠开关没有

网友:
多谢了,我去看看

楼主:
回10楼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网友:用绿色超高亮led,白天室内亮度没有问题,问题是尺寸不够,即使做成16点阵也不过显示8cm见方,距离稍远还是嫌小。成品尺寸比较大,可能要用5mm的管子,这一来电流又大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它显示的字时间很短,只是反复一闪而过,不能和点阵屏那样慢慢阅读,所以字数不能太多,而且最好是常用字,

网友:
用水银开关不太好用,感觉。。。 滚珠的大概好一点。。

之前也是照着阿旗旗的那个做了N个摇摇棒,效果不怎么D

我们班的名字。。。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后来照着别人的方法,改成定时器/N中断来显示,结果发现根本有时大,有时小。。。

后来买了个商品摇摇棒。
http://www.xie-gang.com/GYB.htm 此地址。。

发现是用 2051的一组IO分时复用显示 32*96的点阵,而且带软件,可以把bmp转换成烧写文件,直接用串口下载到 eeprom里面。。

相形见绌啊。。。

它好像也是用的滚珠开关。。

楼主:
换向时延时关闭10-20毫秒用水银开关还是可以的。自己做的和商品当然还是差远了。

楼主:
回12楼mljda ,原理就是对pn结反向充电计算光照和暗黑时的放电时间,想用贴片led试验一下,贴片管电容肯定很小究竟放电时间取多少?没有底

网友:
AAVVRR:
就是这个原理。
实现很难!
我测试了3中LED
红色膜3mm,效果最好!
透明的效果都没有。放电太慢了!

做按键是如果考背景光检测(检测被遮挡,检测光暗),感应的干扰太大。
主动光检测效果好!(检测光亮光)。
多点检测时,端口电流要注意!我的初样机(8点)就死机了。点阵显示时OK,一检测,就飞了。

恼火!

最近透支(是透支,不是投资)200多采购了多种LED。准备做点阵扫描!

楼主:
mljda :
资料上说透明红光led的,准备用贴片管试试,因为那个笔状摇摇棒应该是贴片管?不然没有那么小
坚决支持你的探究精神!

网友:
不知道更深的原理啊!
电阻怎么计算都不知道!

慢慢来

网友:
to 18楼 aavvrr

换向时延时关闭10-20毫秒用水银开关还是可以的。自己做的和商品当然还是差远了。

就是中断后过10-20毫秒再开始扫描?  我做的是显示几个空字符。效果一样

用固定的延时来显示没什么问题。 定时器就不行了。 大概水银滚来滚去太活跃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解答!有空做个试试。

楼主:
回mljda,有一篇论文不知看过没有?说得细一些,也是上次那个讨论贴里边给的

楼主:
回litchiate 草真多 网友,固定延时就是反向转换时给他10几20毫秒不显示,即使反字也现不出来,过后就好了,我用过外径4毫米的小水银开关,水银绿豆大小,效果还可以,有的成品好像是先计算反向前的时间再显示,好处是不管摆动幅度大小,显示内容不变,我们这个就不行了,幅度越大显示的字越多。

网友:
跟水银开关摆的位置也有关系。 本来反向没做处理的也不会反向显示,

网友:
谢谢搂住文章!
我没注意到这篇文章!
初看很不错!
外国的论文有很好的重复性!
仔细研读!

网友:
我正在用单片机做摇棒,不知道串接在LED上的电阻该怎么计算?

网友(2008-08-15):
下次有时间去研究

网友:
很好很强大!收藏

网友(2009-03-28):
留个记号,日后有机会做一个玩玩

网友(2009-06-15):
不错哦,学习学习!但是怎么都是用单片机做的啊,怎么很少用cpld做啊?是不是成本太高啊?

网友:
来干嘛了,就是来回帖了!!

网友(2009-08-05):
很不错,我也要试着做一个。

网友(2009-09-05):
我仿制了一个  不过效果不是很她  感觉水银开关不是很灵敏

网友:
估计不好买开关

网友:
先记下了

网友(2009-12-04):
捡到几个ATmega88,准备做个玩玩。

网友:
学51时第一个就是搞的这个

网友:
请问:转速怎么控制的???

网友:
先记下,要试验下!

网友(2010-03-13):
应该叫2*8,  8*8不就64个LED

网友(2010-04-23):
8*8是指显示效果吧。就是8*8的像素组成的汉字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2010-06-10):
看了,顶下才!好久没上线了!

网友(2011-08-30):
菜鸟表示又学习了

网友:
做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