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宽带网共享问题

楼主(2008-04-14):
:2台计算机通过开关HUB上小区宽带,PPPOE虚拟拨号方式,2机以前可以用同一个账号密码同时登陆上网,现在ISP改进了管理。一次只能1台机子上网,请问如果改成路由器能不能同时用一个账号2机上网?谢谢

网友:
呵呵!如果它检测MAC地址是不是就不行了.你试验一下把!

网友:
现在网速3M 使用一个路由拖四个分线器,可供十台以上电脑同时共享.有时会出现IP地址重复的现象,重新启动可解决问题.若同时使用两个路由,就会令到全部电脑都不能获取IP地址.   (1个IP可同时挂8个QQ号.)

网友:
采用宽带路由,选择pppoe方式,然后选择mac地址克隆,就可以了。
我一直在家这么用,2台台式机,2台笔记本,都是这种方式。

楼主:
谢谢各楼弟兄解答!有把握才敢去买,否则买了不能用就麻烦了,谢谢各位!

网友:
我买的是无线路由  也有6个有线插口   全新人民币130   好用得很

网友:
现在电信升级了设备,能探测到路由器后面有几台机器,不好搞啊,呵呵

网友:
建议使用双网卡,桥连接
moden->LAN1->PC1->LAN2->集线器(路由可以)->其他PC

网友:
在东莞长安街口已经不能使用路由共享上网了,电信的,除非你是商业用户

楼主:
我这里不是adsl,是网通的小区宽带加pppoe虚拟拨号,以前用个小集线器挂3台机子用同一个账号密码拨号上网没问题,现在3台机子一次只能上任意一台,可见没有棒定mac地址,昨天去买了个小路由器,按adsl得pppoe配置,结果通过路由器拨号,显示已经接通,但是还是ie不成,而且它好像反复拨号。实验失败。现在不用路由器,用一台机子做代理服务器安装ccproxy,其他机子可以通过这台机子上网,浏览下载都可以,但是不能进行某些关键操作。难道路由器就被网通封_杀无解了吗?还是要更高级的路由器?(现在是阿尔法v3宽带路由器)

网友:
【11楼】 AAVVRR
你的情况似乎跟八楼说的那样,电信营运商的设备可能从路由发出的数据包中发现多台机器共享路由上网的信息。进而封_杀路由器。
网上很多这中解决方法, 有的网友建议每台计算机都使用“共享神盾”、“共享卫士”等这些破解封_杀路由器做法的软件。
因为数据通过路由器后,在数据报文中会出现该路由器的信息。这些软件的原理大概就是强迫使报文中不出现这些信息,而电信营运商的设备那边检测不出来,就会认为你的这跟网线这头是一台计算机上网。

楼主:
回11楼朋友:现在我做试验,先是用一台机子通过路由器都不行,是不是路由器拨号和直接拨号不同?登陆到路由器,显示已经连接,但是好像仍就1分钟拨号1次,上不了ie.

网友:
我在家里一直用路由,长期3~4台电脑上网,从来没有问题。

网友:
搞定电信的人最省事。去年开始搞了个什么电信尖兵的玩意,偶要拖了6台电脑,前阵子被阉割了,后来网上查修改方法,什么修改MAC地址啦等等几种方法试了都不大灵光,后来在线升级了下路由器,有时可以上3台以上,但是老断,过了几天电信派人来调查,还好偶们认识几个在电信局里做中层的朋友,报了下名号,打了电话,塞了两包烟(每包22元),那个过来调查的客户经理说回去修改下后台设置,然后叫偶们一个星期内尽量不要超过3台上线,过了一个星期后,就可以6台一起上了,呵呵。

网友:
【15楼】 maleon     利害!

网友:
据说用路由 加 路由的办法就没有办法探测了,可惜我这还没有禁路由 没有办法试试 我是10m 两户用

楼主:
请问不同品牌的路由器性能是否有所不同?(都是4口的)

楼主:
妥了!问题解决,怪这怪那,最后还是怪自己。
问题如前述,小区宽带(5类线)通过虚拟拨号上网,以前可以通过开关hab,多机公用1个账号上网,现在由于isp采取措施,每次之可以由其中任意一台机子上网,若有第2台机子企图拨号(用xp自带的,或者98用enternet300),则跳出警告:账号或密码错误。无奈,只有在1台机子安装代理服务器ccproxy,这样别的机子也可以通过它上传下载,但是缺点1。服务器不运行别的机子上不了网。2,关键应用不能通过这个代理。于是听取大家建议,决定加个小路由器试试。
到电脑成买了个ALFA V3的小宽带路由,因为之前没有装过,所以把说明书仔细看了1遍,随之照猫画虎,为了保险起见,手工设置网卡的TCP/IP属性:IP地址和网关地址,然后PING 路由器地址,正常,开IE,能登陆路由器设置,并且设置上网方式为ADSL的PPPOE拨号,填写账号和密码,其余均采用默认值,保存,显示网络状态为接通。退出。按说这样每次都是路由器通电时自动拨号,单机直接上IE就可以的,结果,不行!上不了,就如同没有上网而企图打开IE在线浏览一样。有的说,路由器拨号速度不对,要在前面加一个HUB吧速度降低一点,试了还是不行。于是怀疑路由器是否适用于无adsl猫却要拨号上网的情况,又怀疑是否路由器不够高级,准备去换一个更加高档的,。。。总之电脑可以连接路由器,而且这台电脑一直可以单机拨号上网,老电脑装的程序也不多,什么原因?
    决定在换路由器之前再试验一次,这次换了另外一台电脑,为简单计,让他自动获取ip地址,一路安装妥当,可以连接路由器,因为已经设置了路由器保存,所以不再设置,开ie...成了!上网没问题!如此说来,是原先那台电脑有问题?又换到它进行试验,还是不行!而且发现了怪现象,不能自动获取ip地址,如果手工设定,则可以连接路由器并登陆,但不能出去,系统有问题?于是把系统覆盖安装了一遍,还是不行,火起来格掉c盘,重新装系统。。。竟然好了!困扰了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决!
结论:1。宽带路由器可以用于adsl的虚拟拨号,小区固定ip地址,小区活动ip地址,要加一条:也可以用于不带adsl的小区虚拟拨号。
      2,就是能够正常单机拨号上网,也不等于说操作系统就没有问题。自己的问题都查清除了再找外部原因。

网友:
路由器的性能是由 路由芯片 和 路由器用的操作系统 决定 简单说 路由器里面也有RAM 和ROM ,操作系统有linux 和 vxworks
的,RAM 从8M 到 64M 不等, ROM 从2M 到 8M 都有, cpu频率从200 到300多吧,还有 MIPS  或 ARM 芯片之分

看价格吧 贵的应该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