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书本P479:I2C_WRITE(EEPROM_BUS_ADDRESS|1)好像有点问题啊

楼主(2008-04-14):
书本P479:I2C_WRITE(EEPROM_BUS_ADDRESS|1) 表示其与1进行位或,然后生成一个数

而EEPROM_BUS_ADDRESS|=1 是一个表达式,在函数的括号里不能是一个表达式吧,而且位或后的数都是赋给EEPROM_BUS_ADDRESS,

希望各位大侠指教,我的想法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
请你先从C语言角度说明EEPROM_BUS_ADDRESS|1 和 EEPROM_BUS_ADDRESS|=1的不同.

楼主:
马潮老师 EEPROM_BUS_ADDRESS|1 即EEPROM_BUS_ADDRESS与1 进行位或,好像不会改变EEPROM_BUS_ADDRESS的值啊,如果这样进行位或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

而EEPROM_BUS_ADDRESS|=1将EEPROM_BUS_ADDRESS的最低位强制置1啊,但是好像变来的结果为居然是读取函数

请马潮老师指点一下我吧 或许我的c语言真的很烂 5555555555

网友:
先仔细学习和掌握I2C的通信规程,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在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