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如何测量电容的好坏

楼主(2008-04-14):
被别人问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数字万用表如何测量电容的好坏,,谢谢

网友:
針表還可以, 數字的就不曉得了.

网友:
有的数字万用表有200uF的或更大的电容值挡测量,换到合适的档位直接测量就可以了,精确的方法,误差有30-50的uF
用二极管的蜂鸣挡测量,测前先给电容放电,两表笔接触电容管脚时会听到数字表发出短暂的鸣笛,这个方法只是粗略的判断电容的好坏

网友:
拨到测二极管导通与否的档上,再测,应该有短促的声音吧。

网友:
这要看容量的大小了。电容太小了,数字表根本没反应。

网友:
电容量小,可以加个三极管放大!!

楼主:
是啊,,大电容还可以测,小电容根本没反映

网友(2009-07-28):
我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最好用针表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