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478页:while(!(TWCR&(1<<TWINT))) //等待发送完成 有点不明

楼主(2008-04-15):
unsigned char I2C_start(void)
{
  TWCR = (1<<TWINT)|(1<<TWSTA)|(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return 1;
}

TWCR = (1<<TWINT)|(1<<TWSTA)|(1<<TWEN);首先可以知道这个语句一开始3个进行位或,然后将值赋给TWCR吧:此时TWCR最高位TWINT为1!

while (!(TWCR & (1<<TWINT))){};  这个语句是等待发送完成:

好啦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语句 TWCR&(1<<TWINT) 要为1 再次取反(!)才能使while语句停止循环而跳到下一个语句

那么问题就来了,TWCR的最高位TWINT不是一直保持1吗.....如果执行不断执行那个while语句 那么TWINT必须为0,但是TWINT又不能给硬件自动清零,必须通过软件写入逻辑1来清零.

但是那个程序好像没有这般的写入逻辑1来清零的语句啊!!!

[希望大大们救救我这个小菜鸟吧......他日飞黄腾达,感激不尽]

网友:
先仔细学习和掌握I2C的通信规程,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在看程序.

需要做到:1.了解I2C的通信规程,2.了解AVR的TWI的特性,3.只有在前2点的基础上,你才能知道程序在做什么.

我只把
unsigned char I2C_start(void)
{
  TWCR = (1<<TWINT)|(1<<TWSTA)|(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return 1;
}
解释一下.

这个程序的作用是AVR的TWI口在I2C总线上产生一个启始信号

TWCR = (1<<TWINT)|(1<<TWSTA)|(1<<TWEN); TWINT写"1"是清"0"中断标志,TWSTA为1表示产生启始信号,TWEN=1表示允许TWI接口工作.

while (!(TWCR & (1<<TWINT))){};等待启始信号产生.一旦I2C总线上产生了启始信号,TWI便产生中断(TWINT=1),表示该状态完成.

楼主:
我太糊涂了,忘记了写1就是清零啊

网友:
在这我也请教马老师一个TWI通讯的问题:我用TWI方式MEGA16(主机)与MEGA8(从机中断方式)通讯,在我不断复位主机时(从机停止通讯,复位从机又正常)或不断把硬件连接口断开、接上时(主机停止通讯,复位主机通讯又正常),停止通讯但其他程序仍正常在运行;弄了好久也没搞明白为啥!很多参考例子都是告诉怎样能通讯,但没说过通讯失败后该怎样操作,还请马老师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2010-12-26):
来晚了。
我真服了,原来写1就是清零,看手册时总是以为这个东西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