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硬件电路 参考与思路 讨论区

楼主(2008-04-15):
PLC硬件电路讨论区,大家上传一下有价值电路上来,大家参考参考

楼主:
日本的开发的一简易PLC电路

网友:
果然够简单,通讯口都没有,不能算PLC吧

楼主:
输入输出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
建议:继电器用小型24V的,光偶隔离。单片机电源用隔离DC-DC。与上位机通讯采用RS485半双工。仅做简单的输入输出,AD,DA等留有扩展接口,以后可扩展。

网友:
是呀,电源输入没有保护,连防反接二极管都没有,光耦输入侧也没有输入泄放电阻。光耦没有隔离作用

网友:
可以参考下s7-200的输入、输出接口

stm32的一些原理图

楼主:
erxun 老孟
    GOOD!Thanks!!

网友:
通讯应该加上CAN口吧

楼主:
PLC电源电路
Trinove阿力(51556236) 13:25:24

网友:
我的输入接口,看行不

网友:
提点建议:输入输出通讯和CPU一定要单独供电!!

网友(2008-07-24):
输入、输出要隔离,最好IO功能复用,推荐选用SHARP的光耦。

网友:
其实I/O电路型式变化不大,无论哪个厂的都差不多.在于元件的选用.

网友(2008-09-08):
无论哪个厂的都差不多.在于元件的选用.

网友(2008-10-11):
硬件电路是讲究科学的阵地,不管是谁研究最终要事实来说话。

我建议还是内容细分(分块讨论)比较好,学习西方做些基础测量研究工作,记录一些数据,这样参考更可靠。

相对而言欧美实力强大些不怕渗漏秘密,所以图纸相对可靠些,小RB就尽量糊弄外人了。我觉得基础研究测试有必要的,或者进行设计测量、测绘。

网友:
三菱FX2N元件标号、参数都标在电路板上,可参考我的贴子。

可以这么讲,硬件都大同小异。区别在于系统架构和软件系统。

本贴被 manbk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1,18:40:54.

楼主:
【18楼】 manbkk

在这方面, manbkk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谢谢 manbkk 无私的贡献!

FX2N-4AD,-2DA,-16EX,-32MTPW,-32MTIO原理图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38544&bbs_page_no=1&bbs_id=3007

再来一张仿三菱的I/O的PCB图。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32624&bbs_page_no=1&bbs_id=3007

Toshiba EX40 Plus 原理图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67349&bbs_page_no=1&bbs_id=3007

再发一个PIC-IO 成品板,也是那老外的产品,带有部分上位机程序,源码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71619&bbs_page_no=2&bbs_id=3007

松下PLC FP0原理图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28605&bbs_page_no=2&bbs_id=3007

开源PLC原理图的gschem版本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94837&bbs_page_no=2&bbs_id=3007

我是个新上路的新手,在论坛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看到这个活动不错。我也贡献一张抄的三菱FX0N 的I/O板输入输出原理图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32620&bbs_page_no=1&bbs_id=3007

本贴被 dragon04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1,22:38:52.

网友:
好东西,但是现在CAN在一般的工业控制中应用的必要性有多大,在我接触的控制系统中一般都没有CAN通信(本人接触的范围比较小),如西门子、施奈德等,主要系列都没有,在PLC设计中增加CAN是否有必要呢?

本贴被 zsl60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2,09:52:09.

网友:
以前用过西门子的一款PLC,带扩展模块,电源其实是两路的,内部电源由总的电源模块供电,但输入、输出部分又是独立电源供电,根本就不会用同一个电源的。

网友:
如何设计让输入110VAC--260VAC输出是24VDC,请指教哦,哪位帮哈忙吧,E-Mail:zhaolanbao@163.com

网友(2011-08-20):
电源隔离很有必要!

网友(2011-11-23):
本人是新手,太多好东东要学啊

网友:
新手正在学习中,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