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器的速度不错哦。

楼主(2008-04-15):
驱动电压24V电流1.5A左右。

新买的开关电源350W的。最大40V电流10A。看来得给8435加大大的散热片了

网友(2009-04-17):
请问你的机器台面移动10cm需要多少秒?我的台面移动10cm需要20秒,mach3能使台面移动10cm/秒吗?如何调整的。

网友:
用5毫米螺距的丝杆,配和57电机,可以接近每分钟5米,考虑跑起来的加速减速,雕刻小东西不能达到全速

网友:
刚刚实验了我的XY滑台,57步进,2.5A  25导程  12V PC电源(实际步进电机的电流没测过)  TA8435芯片,最好不失步速度为F12000  加速度1000。运行时只听到导轨摩擦的声音

网友:
【1楼】 gaochaoning 滴水穿石
螺距要是10mm的话,10cm/秒则步进电机要转大于10圈/秒,难的

网友:
对不起大家,1楼这句错了“mach3能使台面移动10cm/秒吗?”,应该是10mm/s. 经过调试mach3能达到这个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