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示波器,质量比较差,欲购请慎重!

楼主(2008-04-15):
那款5022ME, 也没怎么用,到现在就是探头放那里,屏幕上显示的也是老粗的一条横线,把探头拔下后,就是很细的一条线了,而把探头上的那个夹子套拿下来,就变细了,按上,就是粗粗一条。不知道啥问题。用来看晶振的波形,正弦波的那条线应该是很细的一条波线,这个波形线,却是老粗,估计有3mm粗,正常的应该是细线吧,1mm顶多了。 质量真是烂啊!

楼主:
有时探头空放那里,屏幕上的示波线居然能自行分成如下的样子,甚是奇妙……!

          _________
---------/         \-------------------
         \---------/

网友:
探头问题,探头悬空的时候是会有干扰的,如果测量的时候接地不良也会导致显示的线较粗甚至不能测量,既然把探头拿下来以后是好的就多检查探头问题,普源的探头不怎么样

楼主:
问题是,以前是好的,怎么后来就这样了呢? ... 太差了也 !

网友:
早就听说普源的探头质量不好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用得还可以,我也是用的 5022ME。

不过你的问题有可能是 探头本身的质量问题。还有就是你设置上的问题(我印象中玩的时候乱设置了一通,也出现未接入信号的时候信号好像很粗的样子)。

这几天出差了,等回家后试下。

网友:
我用的是 RIGOLDS1102C,买一天逻辑分析仪的模块就失效了,就用了一次!给厂家打电话 ,又调了个新的

网友:
普源的探头焊接质量不好

网友:
确实质量不好,我买的示波器也换过一次。
放在公司都没怎么用了,一直在用泰克的。
泰克的用了六年还没出过问题,就是贵的点~~~

网友:
看上去像是探头衰了. 找个靠谱点的探头试试吧

楼主:
谢上面几位朋友的帮助! 我搞个好探头看看先!

楼主:
【7楼】 shark

你是怎么打开那个探头的?请教!

网友:
真有这么差吗?我还准备入手一台呢。

网友:
没说的那么差,基本还行 就是好多时候用自动才行 还有单次触发搞不定 比其他国产的还好些 比泰克当然不行了

网友:
回12楼,探头尾部的软件连接可以抠开,然后中间部分就能拿下来的,我的三个探头有两个都有这个毛病,重新焊了一下,算是好了。不过因为信号线是一根极细(约0.1mm)的不知道什么材料的金属丝,不吃锡,加松香,焊膏都焊不上,只好用锡包住它了。

网友:
我估计是第一批普源的用户,感觉除了指标低一点,可靠性还是可以的。也许我那批的探头是进口的,质量超好,好几年了,非常稳定。

楼主:
【14楼】 teltium : 当然是没说的那么差,而是事实上就是很差!

【15楼】 shark : 谢谢! 我试一下!

【16楼】 ecat 电子猫: 我就是买来自己玩!不是第一批的啦!这个是500Msa/S的,不是第一批250Msa/S的!

网友:
那根细线是漆包线吧,刮一下应该就好上锡了

网友:
又要价格便宜,又要指标高,又要好用,耐用,~~~~

难做呀~~~

这是普源做的最低端的示波器了吧,看了它的网站,有一些比较高端的示波器~~

楼主:
呵呵,价低就必然质次? 价高就必然质高? 这都什么逻辑。 不要以此来为JS辩护哦 :)
为什么有些人这么的贱,花钱买了东西出了问题还要怨自己花的钱少了没买个贵的?!很黑很奴才!哈哈

网友:
7楼的那个探头不会是我焊的吧?
呵呵!

网友:
smallsnail 燕青
在普源做?

楼主:
看上去很强大,刚才拆了RIGOL的探头,一看里面的贴片都是手工焊接的,有的焊点上居然有翘起的毛刺。呵呵。

网友:
我们用的是tektronix

网友:
拆开其他的探头,一样的……

网友:
我也在用5022ME 基本可以接受 如果买优利德不知会怎样

网友:
作为在仪器行业摸爬滚打了3年多(现在已经不干了)推荐如果买示波器,国产品牌首选普源,进口首选泰克。

网友:
要买数字示波器了,联系了普源和精测2家,2家的销售都要送一台过来试用,到时候好好测试一下。

网友(2008-05-25):
示波器,玩玩安捷伦的也不错啊

网友:
上次向朋友推荐普源示波器,结果送来第一台(7000RMB),通道1可以,通道2不行.
第3天(收钱后得求他们),送来第二台,通道2可以,通道1不行.
第6天,送来第三台,通道1可以,通道2可以.动几下都一会行一会不行,关机重开又行一会.
搞得我一点面子没有.
普源示波器,我记住了.

网友:
普源的机子探头线是最不结实的。。。。。

网友:
我用泰克的探头,AROC的显波器,探头很要紧

网友:
“是探头放那里,屏幕上显示的也是老粗的一条横线,把探头拔下后,就是很细的一条线了”探头放在那里,受到干扰,有粗线是正常的,甚至可以会有波开显示,这些都是正常的,不论什么牌子的示波器,都是这样,不要说是示波口碑的问题!

网友:
泰克不只是贵“一点”吧?如果只贵一点,普源早就死了。

网友(2009-07-06):
我这个也是5022ME,目前就是探头的确有问题,矩形波会经常显示为不知道算是什么波

网友:
刚才学7楼的拆开看了,应该不是这个焊点的问题,我的这个焊的很好

网友:
普源的造假事件是真的,大家看到了,但没必要如此夸大吧,楼主这个根本不是问题,所有示波器都那样,探头有地线屏蔽,而帽子没有屏蔽。

普源固然有错,但不至于错到如此吧,探头质量也拿来说事,墙倒众人推,我真为普源叫屈!

坛子里以前一个朋友说过,胜利垃圾,FLUKE牛,但我们选择了胜利!普源垃圾,TEK牛,我们还是买了普源,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虽然说,一分钱一分货,但是普源的广告做得太夸张,给人的感觉是一点都不比TEK的差

请不要空喊口号,说话要凭证据。----站长阿莫评论。迟些将删除此回复。

网友:
俺不说咧,大家要是把俺当了“五毛党”那可就惨咧,混不下去咯~~~
刚在水坛学到了五毛党这个词儿~

网友:
不过俺是清白的,曾经,俺大肆宣扬,宁可买二手TEK,不买国产普源,最后大家都买1052,俺就跟风了买了,到手感觉也不错,俺没舍得拆,糟蹋三年够本了再说。

不过,
楼主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在没有确定问题根源的情况下,主观臆断,发了这个不负责的帖子,党和人民会谴责的。尤其,会让普源认为坛子是在ARMOK的领导下有组织的埋汰普源。

网友:
探头属于示波器标配的一部分,现在怀疑除了普源的主机之外,它的探头也有问题。

网友:
普源无异于另一个三鹿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真的,但是身份可疑!

网友:
看得我心里慌慌的。目前我的显波器发现,探头上有20pF左右的电容。测量的时候只能看波形,无法算出具体量。

网友:
价格低就决定了它用不了高档芯片,还要交税、支付生产成本、员工工资,还要盈利,所以质量不会很好,这点我理解。要我做我也很为难。有的人非要拿它和泰克的比......我很费解啊。

最不能理解(甚至是恶心)的就是超频,观察这几天的帖子可以看出超频后确实对性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点最让人受不了。MS使用100M的ad硬件成本也就提升那么200RMB左右,2000都出去了,再加200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希望普源能够改正错误,别自毁形象,自毁品牌。

网友:
额。。。我司刚买了一台普源的呢。。DS1052E,不知道怎么样?钱已付了,货还没有到。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不要拿2000的东西和20000的东西比较,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就连奥运会也是要讲数量级的不是吗?让一个体重40公斤的和一个120公斤的人去玩相扑,谁胜谁负天知晓!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低价位的都不知道买什么示波器好了

网友:
测量时候探头接地和探头质量影响都很大,什么示波器也好,探头不行问题都一样有,仪器放久了不用接口更容易会氧化
现在实验室用的TDS1002探头也老有问题的,接地的夹子连探头的地方经常接触不好

网友:
探头质量垃圾!主机性能还对得起价格。

网友:
质量和性能搞混淆了吧。

便宜对应比较差的性能是可以接受的,否则说10w的示波器比20w的质量差说的过去吗?
便宜可以允许说明书上的指标差些,但是不符合指标的就叫质量问题。

举个例子,1w的设备指标是1mV,实际是2mV就是质量问题,1000的设备指标是10mV,实测是8mV那就是质量合格。

难道1000元的示波器线断了也要说这个价格就应该断?

网友:
请发帖的人考虑一下后果,呵呵,普源没你说的那么差,又想买价格便宜的又想质量好,目前现在的这样的产品好像还没有,普源相比较国内大多数人来说是能接受的,尤其是刚创业的人,资金少,不可能买泰克的高端的示波器。

网友:
1.08年的帖子也搬出来,停产很久的机器,有意顶贴?厂商的产品也要有个发展过程,不过~这几年换了N家探头代工厂了,国产探头厂商差不多都用过来了,自己也试着生产过,还是不尽如人意~
2.--“到现在就是探头放那里,屏幕上显示的也是老粗的一条横线,把探头拔下后,就是很细的一条线了”--对于数字示波器而言这个现象很正常,买几万的机器也是这个样子,插上与拔下都没区别 才有问题,其它品牌的图在论坛上可以找到。
3.买的国产最低端产品不要奢望其过多,普源有高端产品为什么不买?买块7300显卡跑不动极品飞车就说NV垃圾是很不公平的,曾经ATI的卡运行CS游戏都会出现问题,如今还是很多人支持A卡。同样测个数值,高端和低端示波器测出来会差很多吗?国产技术程度有限,区分低端高端只能在用料(小信号)和一些细节方面做区别。买个国产最低端产品然后大骂不如人家进口某某产品,真正出问题的不是机器,多数人买国产是便宜够用的原则,真说爱国就扯蛋了~

网友:
我单位的 两台泰克示波器 几万元一台的  也是象楼主说的情况,
可是我从来就没怀疑是 示波器 的质量问题。

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质量确实一般,我的三个旋钮(水平,垂直,电平)都已经几乎失灵了,在向一个方向旋转的时候屏幕上乱跳,刚才拆开重新挑了一下旋转编码器的弹簧片,基本上能用了,不过还是不平滑,这东西还是光电的好,机械的接触不良。随便拍了张照片看看吧。

网友:
产品质量这个天生的
上流厂商在大多数时间里造上流产品
下流厂商在大都说时间里造下流产品
当下流厂商成了上流厂商,他们就开始造上流产品了 中间有个过渡期的
。。。。。。。。
这是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