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9应用电路,高手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4-15):
4069应用电路,各位看看有什么问题??? (原文件名:4069应用电路.JPG)

当SingOUT输出为高电平时,CD4069正常,电流只有3MA,当SingOUT输出为低电平时,CD4069开始发热,电流也增加到70mA,为什么呢?

楼主:
这里4069用作驱动超声波发射,换过几个CD4069,都是这种现象,可以确定9013是正确的,其C极输出波形也正常

网友:
是不是Sing OUT的电平控制震荡电路?

楼主:
Sing OUT输出40KHZ方波信号,4069只是驱动用,输出也是方波

楼主:
问题自己解决了,
电路板没有加工好,发现4069的6脚跟地短路了,肉眼根本看不出来,还是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楼主:
当SingOUT输出为高电平时,CD4069的6脚是低电平,所以正常;
当SingOUT输出为低电平时,CD4069的6脚是高电平,所以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