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是否可以帮忙翻译一下德国人电调主程序的注释?

楼主(2008-04-15):
TIMER是否可以帮忙翻译一下德国人电调主程序的注释?
就是电调源程序main.c中主函数的注释

楼主:
里面很多词好象都不是英文哦

//############################################################################
//Hauptprogramm
int main (void)
//############################################################################
{
    char altPhase = 0;
    int test = 0;
    unsigned int MinUpmPulse,Blink,TestschubTimer;
    unsigned int Blink2,MittelstromTimer,DrehzahlMessTimer,MotorGestopptTimer;

    DDRC  = 0x08;
    PORTC = 0x08;
    DDRD  = 0xBA;
    PORTD = 0x80;
    DDRB  = 0x0E;
    PORTB = 0x31;

    UART_Init();
    Timer0_Init();
    sei ();//Globale Interrupts Einschalten

    // Am Blinken erkennt man die richtige Motoradresse
    for(test=0;test<5;test++)
        {
        if(test == MOTORADRESSE) PORTD |= GRUEN;
        Delay_ms(150);
        PORTD &= ~GRUEN;
        Delay_ms(250);
        }

    Delay_ms(500);

    UART_Init();
    PWM_Init();

    InitIC2_Slave(0x50);
    InitPPM();

    Blink             = SetDelay(101);
    Blink2            = SetDelay(102);
    MinUpmPulse       = SetDelay(103);
    MittelstromTimer  = SetDelay(254);
    DrehzahlMessTimer = SetDelay(1005);
    TestschubTimer    = SetDelay(1006);
    while(!CheckDelay(MinUpmPulse));
    PORTD |= GRUEN;
    PWM = 0;

    SetPWM();

    SFIOR = 0x08;  // Analog Comperator ein
    ADMUX = 1;

    MinUpmPulse = SetDelay(10);
    DebugOut.Analog[1] = 1;
    PPM_Signal = 0;

    // zum Test der Hardware; Motor dreht mit konstanter Drehzahl ohne Regelung
    if(TEST_MANUELL)    Anwerfen(TEST_MANUELL);  // kommt von dort nicht wieder

    while (1)
        {
        if(!TEST_SCHUB)   PWM = SollwertErmittlung();
        //I2C_TXBuffer = PWM; // Antwort 黚er I2C-Bus
        if(MANUELL_PWM)   PWM = MANUELL_PWM;

        // ++++++++++++++++++++++++++++++++++++++++++++++++++++++++++++++++++++++++
        if(Phase != altPhase)   // es gab eine Kommutierung im Interrupt
            {
            MotorGestoppt = 0;
            ZeitFuerBerechnungen = 0;    // direkt nach einer Kommutierung ist Zeit
            MinUpmPulse = SetDelay(50);  // Timeout, falls ein Motor stehen bleibt
            altPhase = Phase;
            }
        // ++++++++++++++++++++++++++++++++++++++++++++++++++++++++++++++++++++++++
        if(!PWM)    // Sollwert == 0
            {
            MotorAnwerfen = 0;      // kein Startversuch
            ZeitFuerBerechnungen = 0;
            // nach 1,5 Sekunden den Motor als gestoppt betrachten
            if(CheckDelay(DrehzahlMessTimer))
                {
                DISABLE_SENSE_INT;
                MotorGestoppt = 1;
                STEUER_OFF;
                }
            }
        else
            {
            if(MotorGestoppt) MotorAnwerfen = 1;        // Startversuch
            MotorGestopptTimer = SetDelay(1500);
            }

        if(MotorGestoppt && !TEST_SCHUB) PWM = 0;
        SetPWM();
        // +++++++++++++++++++++++++++++++++++++++++++++++++++++++++++++++++++++++
        if(!ZeitFuerBerechnungen++)
            {
            if(MotorGestoppt) PORTD |= GRUEN; //else PORTD &= ~GRUEN;
            if(SIO_DEBUG)
                {
                DebugAusgaben();  // welche Werte sollen angezeigt werden?
                if(!UebertragungAbgeschlossen)  SendUart();
                else DatenUebertragung();
                }
            // Berechnen des Mittleren Stroms zur (langsamen) Strombegrenzung
            if(CheckDelay(MittelstromTimer))
                {
                MittelstromTimer = SetDelay(50); // alle 50ms
                if(Mittelstrom <  Strom) Mittelstrom++;// Mittelwert des Stroms bilden
                else if(Mittelstrom >  Strom) Mittelstrom--;

                if(Mittelstrom > LIMIT_STROM)// Strom am Limit?
                    {
                    MaxPWM--;// dann die Maximale PWM herunterfahren
                    PORTC |= ROT;
                    }
                else
                    {
                    if(MaxPWM < MAX_PWM) MaxPWM++;
                    }
                }

            if(CheckDelay(DrehzahlMessTimer))   // Ist-Drehzahl bestimmen
                {
                DrehzahlMessTimer = SetDelay(10);
                SIO_Drehzahl = (6 * CntKommutierungen) / (POLANZAHL / 2);
                CntKommutierungen = 0;
                if(PPM_Timeout == 0) // keine PPM-Signale
                ZeitZumAdWandeln = 1;
                }

            if(CheckDelay(TestschubTimer))
                {
                TestschubTimer = SetDelay(1500);
                if(TEST_SCHUB)
                    {
                    switch(test)
                        {
                        case 0: PWM = 50; test++; break;
                        case 1: PWM = 130; test++; break;
                        case 2: PWM = 60;  test++; break;
                        case 3: PWM = 140; test++; break;
                        case 4: PWM = 150; test = 0; break;
                        default: test = 0;
                        }
                    }
                }
            // Motor Stehen geblieben
            if((CheckDelay(MinUpmPulse) && SIO_Drehzahl == 0) || MotorAnwerfen)
                {
                MotorGestoppt = 1;
                DISABLE_SENSE_INT;
                MinUpmPulse = SetDelay(100);
                if(MotorAnwerfen)
                    {
                    PORTC &= ~ROT;
                    MotorAnwerfen = 0;
                    Anwerfen(10);
                    PORTD |= GRUEN;
                    MotorGestoppt = 0;
                    Phase--;
                    PWM = 1;
                    SetPWM();
                    SENSE_TOGGLE_INT;
                    ENABLE_SENSE_INT;
                    MinUpmPulse = SetDelay(100);
                    while(!CheckDelay(MinUpmPulse)); // kurz Synchronisieren
                    PWM = 10;
                    SetPWM();
                    MinUpmPulse = SetDelay(200);
                    while(!CheckDelay(MinUpmPulse)); // kurz Durchstarten
                    MinUpmPulse = SetDelay(1000);
                    altPhase = 7;
                    }
                }
            } // ZeitFuerBerechnungen
        } // while(1) - Hauptschleife
}

网友:
德语吧……真是鸟语花香呀~~~

网友:
這里面有一半是英文,一半是德文,有認識它的朋友翻譯一下,我也想知道這些函數和注釋的意思.

网友:
http://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_t?langpair=de|en

在线翻译

网友:
谁翻译一下呀,,,顶了!

网友:
德语的,我那天看这个程序,用GOOGLE的在线翻译先翻译成英语,再翻译成中文,麻烦死了

网友:
可以直接翻译的啊,德语到中文 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