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东西怎么样旋转?

楼主(2008-04-16):
飞的时候人眼应该辨不出角度,那么
1.这个东西怎么样旋转?
2.如果不能旋转是不是还要实时检测空中的角度状态来分配各桨的动力以控制姿态
3.如果是2那那个传感器的精度有那么高么?

网友:
四轴不是一直处于旋转中的,只是在转弯时才作一定的旋转。
传感器可以保证一定的精度,要长时间保持高度和航向还需
要别的手段,比如用高度计和GPS。

网友:
飞的时候是不需要用你的眼睛去测量角度的。呵呵

飞航模只要自己根据现在姿态,预测机机的变化趋势就可以了。

飞控板也会根据测量数据和操纵者意图来分配各桨的动力以控制姿态的。

这里的四个桨  两两反向的,利用转速差来转向。

看样子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了。

楼主:
2楼,没有长效高精度的角度传感器你怎么控制它啊?

楼主:
还有,四个桨不垂直就算静态调均匀了,动态时就要转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