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制作USBasp

楼主(2008-04-16):
所有资料来源于“我们的AVR网站”:http://www.ourdev.cn
根据本论坛搜集的资料自己制作了一个USBASP,全程大概花了2个多小时,包括焊接和调试等,还是很容易做的嘛!
自己用万用板焊的,给想做的同志们参考一下,今天没带相机,明天拍个图上来看看,哈。。。

支持芯片:
m8,m16,m32,m48,m64,m88,m103,m128,m161,m162,m163,m165,m168,m169,m323,m325,m329,m645,m649,m3250,m3290,m6450.m6490,m8515,m8535.
tn12,tn13,tn15,tn22,tn26,tn2313,
AT90S1200,AT90S2313,AT90S4414,AT90S4433,AT90S2333,AT90S8515,AT90S2323,AT90S2343,AT90S8535,AT90S4434,AT90CAN128

电路图:

USBasp电路图 (原文件名:USBasp.GIF)

注意事项:
JP1&JP2:往本芯片烧录程序时候短路,做下载线时断开,由目标板供电。
JP3:短路为高速烧录。烧录TINY和AT90系列等低速单片机可能需要断开。

烧录:
烧录文件为:main.hex,熔丝位选择使用外部晶振。

USB驱动:
需要安装libusb0驱动,安装完毕在硬件设备中出现如图所示的设备:

驱动程序图 (原文件名:USBasp2.GIF)

上位机软件:
使用zhifeng写的progisp.exe软件。

网友:
往这个下载线的芯片烧录程序还需不需要另外下载线?

楼主:
往这个下载线的芯片烧录程序还需不需要另外下载线?
------------------------------------------------
当然要拉。

网友:
晕,电路什么的一样。winxp就是不认驱动,死活都是unknow driver

网友:
楼上出现的情况,我猜测问题有二,一是没有按照原创作者的电路,原电路图的数据线上有2个稳压管,二是检查一下D+D-是否接反。
LZ电路中的2个104的C3C4并在一起是干嘛的?没看懂。

楼主:
接稳压管是好些,但是不接也不至于每次都不一样。而且我之前找到的那些图也都没接。
wkman说的问题有可能是D+,D-接反了吧,看看下面的USB接口图:

楼主:
另外,slyt 箫天说的C3C4并在一起的问题,是我偷懒画在一起了,呵呵。
其实是一个接VCC,一个接AVCC的啦,在布板时在靠近该端口的位置连接。

网友:
标记一个,

网友:
这个电路,用于5V电源的目标机估计一般能行,但作为设计是有明显错误的。
JP1断开,Vcc用目标鸡电源,不规定的话就是2.7~5.5V,这就会有问题。
①.假如Vcc=5V,那么加在USB数据线上的也将是5V,弄不好会把PC的USB口打坏。(USB数据线规定是3.0~3.6V电压)
②.假如Vcc=3.3V或更低,USB虽安全了,但CPU呢?请看datasheet首页:ATmega8可工作到16MHz主频,但电源须4.5~5.5V范围内。另有一种ATmega8L能在2.7~5.5V宽范围内工作,但主频只准到8MHz。在这种情况下若动作不了,怨谁呢?

5楼箫天提出的在数据线上并稳压管方案,其实正是对上述①的修补,在5V下稳压管不该省略。
另外有个细微处可商榷一下,R4上拉是告知HOST方面本机是“低速”设备。USB规程规定用1.5K上拉(在HOST方面有15K下拉),阻值过小会影响驱动能力,以遵循规程为好。

网友:
见过,, 正要做..

网友:
1:d- d+ 反了很容易换过来焊接就是了,万用表量下就知道了。(绝对没反)

2:后来加上3v3稳压管了,测量电压3v4,电压基本正常。。。

故障外甥打灯笼---照舅。。。。。。

不搞了,浪费时间,呵呵。

网友:
很奇怪,中午发的贴怎么是空的,写了好长一段啊,有部分内容与12楼差不多。
正是由于网上许多电路图没接稳压管,误导了大家,造成电脑不认USBASP,一些人提出了串二极管、改变电阻值、接延长线等办法。电路还是规范些好,原创固件及电路链接:http://www.fischl.de/usbasp
另,我根据原创电路做了一点点的简化,做了几个,都成功,试着不接稳压二极管,有两台笔记本电脑就不认了。供大家参考。

楼主:
【15楼】 slyt 箫天
能不能把你修改的电路图共享一下?
我这个图也是照抄别人的,听大家说起来,感觉是电路会不稳定。

网友:
请问搂主,我往芯片中烧炉程序时,把JP1和JP2短路,出现如下错误,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硬件的问题吗?
D:\share\Bin\bin\avrdude.exe -p m88 -c usbasp -D -U flash:w:"D:\wdir\usbasp.atmega88.2006-12-29.hex":a
found 5 busses

avrdude.exe: error: programm enable: target doesn't answer. 1
avrdude.exe: AVR device initialized and ready to accept instructions

Reading | ################################################## | Reading | ################################################## | Reading | ################################################## | Reading | ################################################## | Reading | ################################################## | Reading | ################################################## | Reading | ################################################## | Reading | ################################################## | Reading | ################################################## | 100% 0.05s

avrdude.exe: Device signature = 0x000000
avrdude.exe: Yikes!  Invalid device signature.
             Double check connections and try again, or use -F to override
             this check.

avrdude.exe done.  Thank you.

网友:
原理图我要再找找,不知道放哪台电脑上了,这是PCB图。
http://avr.cnta.net/usbasp/usbasp.html
固件忘了下载的哪一个,好象是经过哪位高手改进的,经过对比,这个最稳定。

是在http://www.fischl.de/usbasp这个基础上做的,跳线用拨码开关,省掉了两个22P,熔丝CKOPT开,不开也没见有什么影响。

使用时,JP2不应该短路吧?记得是升级固件时用的。

网友:
出错的兄弟看看是不是晶振的问题,换一个,现在5毛的晶振坏的几率很高……

我就用的那个AVR_fighter里面的USBASP资料制作成功了,用的是AVR_S5X自动调速的Hex,在我这里焊接了30几个了,除了晶振问题外没有任何误差!

网友:
记号!我也要做个!

楼主:
【22楼】 wenying
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烧录软件,不过你这个肯定是硬件问题了。接线或者晶振出问题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图中的ISP接口是按照我自己用的来接线的,烧录本图的M8时,请注意要跟你现有的下载线脚位匹配。

楼主:
【24楼】 slyt 箫天
呵呵,谢谢你的PCB,还单面板哦。
对,使用时,JP2断路,是升级固件时用的。
为啥可以去掉22P的晶振电容?没影响吗?

楼主:
另外,图中的R4原图中应该是1.5K(也有2.2K的),我画图的时候忘记改了(使用了缺省的1K)。
至于对性能的影响?我不清楚。
【12楼】 holycat 仙猫 对此有一些分析。

网友:
【28楼】 gordenwen
省掉了两个22P无所谓,MEGA系列肯定能起振,可以把熔丝CKOPT打开,使用内部电容,不开也没见有什么影响。

网友:
留个记号,边做边看

网友:
顶一下了,自已做了个
PCB送出去做了,快回来了,到时候再说吧

网友:
还是自制串口的AVR ISP好用,STK500协议,在AVR Studo和ICC下都可以直接烧写。

网友:
我也做个记号,有空做一个。。

网友:
很有用的

网友:
做个标记,以后看

网友:
MEGE8可以工作在16M但当我们要求ATMEL公司出示书面保证的时候,他们拒绝出示,只示告诉我们可以工作在这个频率下。所以不是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最好不要用16M的晶振

网友:
看清楚这个是12M

网友(2009-03-16):
楼主的电路图错了吧,int0都没接,我按楼主的电路做了一个,怎么都是unknow driver ,后来把int0接上后,才显示提示安装驱动的,而且hex好像也有问题,我又更新了个可下51的hex和驱动。

网友(2009-05-20):
你不占用INT0能也能工作?改过程序?

网友(2009-08-22):
我的这么老是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啊,设备管理器中提示是unknown driver 呢,,我检查了电路都没有问题啊,,,
不过D-的电源有4.0 v,高手指导一下啊。。

网友:
namo_xu

能把你的固件发上来吗

网友:
我觉得一部分不能成功的可能是D+D-的串联电阻的关系,不妨换成100欧姆左右试试,说不定就可以了,我的就这样

网友:
在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芯片已经有用并口烧写过了,然后再用USBASP烧写,可以烧写进去,但是如果是全新的芯片,没有进行过任何变成,用USBASP就烧写不进去,这是为什么呢???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我现在也正在做一个。但是还是碰到一些问题。就是不知烧哪个固件,试了网上几个都不行,电脑还是识别不了那USB的,提示无法识别那设备,请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60楼】 hess2005
-------------------------------
你要把新的芯片使用慢速的方式,才能下载进去的.

网友(2010-05-02):
回复 楼主:

dddddddd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1-03-31):
请问用自制简易公版USBASP用PROGISP1.67可以写MEG8,不能写MEG16,但用双龙USBISP可以写MEG16,交换写多次如此,

网友(2011-09-24):
版本太多了,都不知道该按照谁的做了

网友(2011-12-14):
正好用上,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太感谢了,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