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无线发射和接收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08-04-16):
原先采用PT2262/2272方案,但灵活性较差,请问采用如图这种方案可行吗?
这种方案通讯速率控制在多少比较适合?

网友:
抗干扰能力很差的,你把315无线模块的输出用示波器看看,我是仿照红外的协议来发送数据的.没有用串口试过,你可以试一下串口!
我的是ASK!

网友:
不能直接用串口协议,最好做个曼码的编解码,虽然效率低了,但是可靠性提高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经验分享!
【1楼】 chenqianglight
请问仿照红外的协议来发送数据,抗干扰能力也很差吗?我记得红外协议本身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
不要直接用透明传输,最好用慢车死特编码一下。
这样有利于提高交流成分,方便通信以及时钟同步。

网友:
我采用曼码传输,效果还行!

网友:
最简单可以用窄脉冲为0,宽脉冲为1,的方式编码。直接发送必须距离非常近,速率不太高才能正常接收。

网友:
1. 一定要用曼码,不要直接串口发送,
2. 我用过的大约相当于500bps,当时做模块的同事要求的,‘0’‘1’的时间都要在1mS左右。也就是说,多少速率算合适跟模块相关。

网友:
我一直用曼彻斯特编码

楼主:
看来还是现成的芯片可靠一些

楼主:
为什么采用曼彻斯特编码抗干扰能力要强一些?

网友:
看看编码受干扰情况!!

网友:
10楼:用曼码是因为可以保证发送任何数据流均不会出现长‘1’长‘0’ ,这个对那种超外差(?)接收模块最有利(据说这种模块收长‘0’或者长‘1’的性能均不好)

11楼:受到这样的码流的话,你能用纯软件的方法解?

网友:
如果发送这样曼码,那怎么去解码呢,可以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