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自己DIY的高频信号发生器,10MHz-900MHz

楼主(2008-04-16):
自己DIY的高频信号发生器,核心元件是FIL1256一体化高频头,电路图,程序在压缩文件内!
分两挡10M-100M,步进6.25K,
80M-900M,步进50K
带1KHz FM调制。
以前没有信号发生器时候就用他,非常稳定!
感兴趣的可以DIY下,

网友:
BG7TBL ?

这个头子哪里能买到呢?多少米?

网友:
这个高频头在以前的股票卡上就有或者电视卡上也有。可以到淘宝上去搜一下股票卡。

楼主:
7楼的说得对!!也可以用带PLL的高频头,不一定要用FIL1256!
程序稍作改动就行了!
有朋友DIY出来说一声!!

网友:
谢谢。做得很专业啊。液晶显示小数点5位,感觉很精密 :)

网友:
厉害!但看不懂~

网友:
这个作的很好

网友:
能不能发射啊?我们的产品要做80-1G的射频干扰测试,有3V/米和10V/米的选择。

楼主:
可以发射,就谐波比较多.!

网友:
BG7TBL 好熟悉呀!哦!想起来了!我是"閉門造車"
我手上也有块带调频头的卡,上面用的是TDA9886T 哪天也玩起来!

网友:
楼主要花多少钱可以自已做一个呢?如果性能很好的话也可以做成成品去卖呀

楼主:
回22楼,
     我是BG7TBL!!!呵呵!!

回23楼,
     玩玩还可以.谐波太多,做出来就成为"干扰"源了!!

网友(2008-06-05):
这个幅度是多少啊?等幅的吗?

网友(2008-07-26):
用AD9851做出来波形很好,就是有点贵

网友:
【22楼】 aozima 残剑饮血

 第二张图片才是精华,哈哈,笑死我了,“发烧”

网友:
QQ的对话真是高人呀

网友:
勇气可嘉,没有干扰的应该是捷变频的吧?比这个复杂多了啊,要经过至少3次变频的,且本振盒子都得屏蔽好才行的,唉

网友:
是用调谐电压控制本振的频率然后把本振信号引出做输出,是吗?

楼主:
就是把本振引出来,主要是解决VCO难DIY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拿电视卡的高频头做得吗?我正好还有一个闲置的电视卡,如果可以,我拿来利用利用

网友(2008-08-26):
没有看资料,想知道输出功率或负载能力如何?

楼主:
44楼,输出信号强度约0DBM,

网友:
楼主,那个输出的分频器型号是MB511吗?找不到它的资料,能提供吗?wfqs2012@163.com
谢谢了!

网友:
菜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08-10-06):
MB511不太好买啊...

网友:
里面用的的小编码器到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2008-11-05):
频率计的小数点好多,真的有这么精密?

另:赞一下楼主,外形做得很好看。

楼主:
频率计内部用一个普通晶振,精度和哪个晶振相当,

不过小日本的产品确实好用!!

这东西的外壳是我第一次弄的,花了很多时间,

那时条件艰苦啊,用烙铁++美工刀+锉刀开的孔。

现在做的就好看多了!!

收音机前面板 (原文件名:1.JPG)

收音机后面板 (原文件名:2.JPG)

半成品 (原文件名:3.JPG)

网友:
外观和就够更漂亮了

网友:
真是强人那.

网友(2009-02-22):
牛人啊.
我也有个I2C控制的高频头,型号是TNF-8337-DFD,怎么才能把本振的信号引出来呢?
zhyong319@163.com

楼主:
LS,查找该款高频头资料,查找该款高频头芯片资料,再分析一下。

网友:
真的不错。牛人啊.

网友:
思路不错!用高频头的本振引出工作,巧妙。
有没有步进25Khz的,这样就可以配合频谱仪来调天线了,UHF/VHF语音通信一般是25Khz的信道间隔。

楼主:
高频头有3个步进31.5K,50K,62.5K,实际步进没50K这么大,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利用一个/2分频器,可以输出45-450MHz/25k步进,

网友(2009-03-30):
我拆了我的老股票卡,看到高频头型号和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TSA5523M,这个片子好像不是正面那个屏蔽罩里面的,这个里面有TDA9800

反面那个屏蔽罩有焊接,昨天没有时间搞了,

那么,如果在反面,我就要打开这个,可是,里面屏蔽做的那么好,我想引线出来,感觉有点麻烦的,当然,如果不考虑效果,随便拉线肯定是简单的,

所以麻烦LZ说说你是怎么做的,最好能看看图啊,谢谢啦

网友:
我的拆开,和这个应该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把本震信号引出来,拆反面的话,有点小麻烦,要动烙铁

楼主:
LS,先将哪个模块拆下来,线在背面引出!

网友:
http://hi.baidu.com/675304/blog/item/e61f78cb96d48f1abf09e609.html

这个文章已经看到背面了,我那个股票卡看来能有点用处了  :)

网友:
有点没有搞懂的东西,还请教楼主一下

电路图中,有一个0.8K的调制信号,不知道这个部分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这部分与高频头的VT相连接,又起到的什么作用呢?

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我的股票卡,明天找时间拆下CPLD、RAM,上面自己有89C51,找个编程器,程序就有了,我打算键盘输入频率,编码器调节,然后也需要带一个步进,具体还要等验证性电路出来了在说

高频头后面盖子也打开了,TSA5523M已经找到  :)

网友:
那个编码器究竟是什么东东?我不知道啊

楼主:
【77楼】 hzyhscm:
  我用的是机械式的编码器,具体原理,可上GOOGLE找一下。

【75楼】 tkdr2001
  从TSA5523的18或者19脚引出!

网友:
学习!想用老式黑白电视机的高频头做一个模拟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相当巧妙,支持下!

楼主:
1年都过去了,有没朋友DIY出来!!

楼主(2009-05-05):
这是另外一位网友DIY的高频信号发生器,比我的好多了.
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69377-1-1.html

网友:
能感觉到品质
顶一个

网友:
谐波很高。

网友:
好贴,我还停留在10MHz级的频率上.
GHz级的东西都不敢想.

楼主:
【89楼】,,
先解决有无问题,再解决谐波问题!!!!

网友:
以前用FI1256 DIY宽频接收机,我把锁相环4.000M的基准晶振换成了3.200M,相应步进频率(KHz)由31.25;50;62.5 变为25;40;50,这样更适合通信,但25KHz步进时最高接收频率降低,只能到819M左右。

网友(2009-06-09):
大开眼界····新手

网友(2009-08-05):
牛人,可否截取一个波形照片。示波器或者频谱仪都可以啊。

楼主:
信号发生器二次谐波厉害着,不过用C150对讲机接收,偏离10kHz收不到任何信号。

网友:
很好很强大,佩服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
【93楼】 pajst
以前用FI1256 DIY宽频接收机,我把锁相环4.000M的基准晶振换成了3.200M,相应步进频率(KHz)由31.25;50;62.5 变为25;40;50,这样更适合通信,但25KHz步进时最高接收频率降低,只能到819M左右.
===============================================
改晶振后,为什么是到819MHz啊?而不是更低的863.25*0.8=690.6MHz???

网友(2009-10-09):
照样作一个看看。

网友:
有空也DIY一个

网友(2009-12-24):
请祥解一下制作过程,本人极感兴趣!

楼主:
【117楼】 zk16
请祥解一下制作过程,本人极感兴趣!
-----------------------------------------
没有什么技巧的。外壳开孔、连线、RF端用屏蔽电缆。

网友:
太高级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0-06-15):
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接上有线信号,输进去一个频率,是不是就有视频和音频输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接上有线信号,输进去一个频率,是不是就有视频和音频输出了??

楼主那个可能这部分都拆掉了。。

你找个PLL的高频头玩玩。。。

才想起来,攒了好多高频头了,都是PLL的,一直也没空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接上有线信号,输进去一个频率,是不是就有视频和音频输出了??
楼主那个可能这部分都拆掉了。。
你找个pll的高频头玩玩。。。
才想起来,攒了好多高频头了,都是pll的,一直也没空弄。

图片中只是没有看到插天线的那个接口,而且整个贴子中也没有看到说要拆掉什么元器件。其他电路部分应该是完整的吧。
要不你在楼主的基础上弄一个来玩玩,,,,我只是好奇,但没有这个水准,呵呵。

楼主(2010-10-15):
回复 网友A:

对的,不过要把upc1651放大部分拆除,否则灵敏度比较低

网友:
MARK,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2010-11-21):
这个要标记,以后DIY。

网友:
无线透传模块

网友:
有C的程序吗 想做个接收机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其他模式

网友:
这个信号的幅度问题?均衡度怎么保证呢。

网友(2011-09-19):
我们老师让做个信号发生器  但是还不太懂  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信号的幅度问题?均衡度怎么保证呢。

这个信号发生器是解决信号有无问题的。
如果要做恒幅输出就要加ALC和衰减器,那就复杂,成本高了!

楼主:
这个信号发生器加个DDS,可以做到10Hz的步进!

网友:
能做到那么高,精度还那么好,确实厉害!

楼主:
都是MARK的多,有没做出来的啊!!!

网友:
信号发生器

网友:
好强悍,可惜没有合适东东来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不错嘛

网友(2011-10-31):
表示只能围观,不能下载

网友(2012-01-17):
有意思,创意好。顶一下!

网友(2012-04-06):
呵呵,做工不错,手里只有低频信号发生器,可以DIY一个!

网友(2014-11-26):
正需要,,谢啦

网友:
不错。现在ADI的PLL+VCO也很成熟了,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2015-01-09):
必须顶一个

楼主:
现在用ADF4351太方便了。直接出35M-4400M,这个都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