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MEGA8能产生两个PWM具有相同的占空比和频率,而它们之间的相位是可以改变(phas

楼主(2008-04-16):
请问用MEGA8能产生两个PWM具有相同的占空比和频率,而它们之间的相位是可以改变(phase shift)吗?

网友:
M8的T0和T2结合可以,单独使用T1不行

楼主:
M8的T0和T2结合好像不可以. 因为OCR2的值要在MAX时才可以更新. 这样一来不可以保证占空比不变.

网友:
最近多使用M48,所以把M48与M8混淆了.

M8是不可以的,因为M8的T0没有PWM工作方式的.但M48(M88,M168)是可以的,它们的T0和T2有相同形式的PWM工作方式.

由于M48比M8推出的晚,所以性能比M8强.

网友:
M8可以產生三個相同的PWM,我做過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