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不能生成COFF文件

楼主(2008-04-16):
为什么我的CVAVR里不能生成*.COFF文件,文件输出格式设置那里是选的COF ROM HEX EEP选项

楼主:
用的是AVR STUDIO 4.13的版本

网友:
在PROJECT->CONFIGURE->C COMPILER中设置.与AVR STUDIO无关

楼主:
谢谢,我已经可以生成了.

网友(2009-04-06):
马老师,好像没找到你说的选项哦,我的 CV 版本是1.25.6

网友A:
见笑了,原来只compile不能生成,要make才行

网友(2013-01-25):
引用 网友A:
见笑了,原来只compile不能生成,要make才行

我的也是生不成cof文件 但找不到make,网上也是说make 是编译的意思,不过有一个build all选项,然后生成.cof
请问哪个make 在哪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