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人西门子TC35i GSM模块有复位的AT指令吗?

楼主(2008-04-17):
查了数据手册,没找到跟reset模块有关的AT指令,有用过的请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没有,只能通过关机的方法或硬件实现复位

网友:
应该有一个复位端子

网友:
gxlujd 彩虹: 能不能将你的TC35i的外围电路贴上来参考一下?我打算在TAOBAO上买一个回来,自己做块板子,坛子上的朋友贴了这个图,我好多搞不明白。 下图的SW3按键好象不起作用啊?还有电池必须要接吗?话筒怎么接入啊?要接运放后输入至TC35i吗?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哪位有TC35I的外围而电路的麻烦共享下

网友:
plc_avr 烈火狂龙  那个图是我发的,SW3的另一端应该接VBATT+,看手册就可以了,不必要非要根据上面的图,那只是一个参考,电路是灵活的
复位脚当然有的了

楼主:
我用现成封装好的模块,所以不关心具体电路,实在找不到的,买个现成的剖了就知道了。

网友:
原理图可以参考华为的GTM900: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9708&bbs_page_no=1&bbs_id=1007

网友:
1楼正解。一般模块自己本身都有看门狗电路。

网友:
TC35i不清楚TC35有软复位指令ATZ。但只是软复位。

网友:
试试
AT+CFUN = 0
AT+CFUN = 1

网友:
顺路问一下彩虹,用这个可以diy手机吧,难度大么?谢谢!

网友:
【11楼】 bozai 章其波

完全可以diy一个简易的手机,我隔壁有人搞过,用这个来控制汽车门锁

现在GSM模块封装的比较好,傻瓜式应用,所以很多杂牌子手机便宜的要死

网友:
to 【12楼】 RENMA
    谢谢!前一阵子,同学看那些山寨机很强大,鼓动我去做一个。 我说太复杂,简单的还可以,这边阿莫卖MC39i模块,捉摸着有时间是不是也能搞一个。

网友:
用39I还不如用MC55

楼主:
用GSM模块DIY手机?成本太高了吧…………西门子GSM模块有语音接口,但是没有键盘和LCD接口,做个手机划不来,传点数据还行。

网友:
DIY的成本就是高,乐在其中,不然也就不叫DIY了

有内部自带ARM9的GSM模块,基本接口都有了

网友:
wavecom的模块有键盘,LCD,语音,话筒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