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尾管的座子加工回来鸟

楼主(2008-04-17):
PS:DC坏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有用手机拍照了。

没想到会这么黑(听说是线切割的),和我心目中银光闪闪的铝件的形象差距好大。

另外,经过若干日的跋涉,SI4405和SI4405终于找到了。

网友:
楼主加工下什么价格啊?

我准备用1cm左右方的铝合金管或不锈钢管。

楼主:
一般 10+ RMB,
你在本地找找有没有机加工的厂,本地加工还剩油费,机械零件还是蛮重的。
我选450的尾管,外径12.

网友(2008-06-10):
有些机械零件可以用环氧树脂+棉布成型,仿真碳纤维哈,嘿嘿,金属太重了

网友:
给大家一个建议,可以选择使用一些质轻的木材做这个座. 质轻,而且手工加工更有乐趣.

网友:
楼上的可以考虑一下鱼竿(鱼竿中也有碳纤的)嘛,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
和我想法差不多

我在450 尾管 和 方形碳纤杆之间会选1个 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