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sanyo的15分钟充电器,拆开给大家看看

楼主(2008-04-17):
正面,中间两个槽是15分钟,边上两个是30分钟 (原文件名:DSC03318_resize.JPG)

背面,使用12V4.7A的电源,有风扇 (原文件名:DSC03317_resize.JPG)

打开的背面 (原文件名:DSC03310_resize.jpg)

金属板下据说是MOS管 (原文件名:DSC03311_resize.JPG)

负极,五金件质量真的很好,前面4个是温感,铜条是地线 (原文件名:DSC03312_resize.JPG)

控制部分用的MEGA8 (原文件名:DSC03315_resize.JPG)

大电感 (原文件名:DSC03316_resize.JPG)

网友:
板子好像没洗干净

楼主:
板子上的松香是我后来加锡搞的,没有配套的电源,而且插座规格也不常见,就拆开外接了一个5mm的圆柱插头,可以用我的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手头有个DVE的12V3.5A电源,实测空载12.12V,4.5A下11.79V,拆开看了,工艺好量足。液晶显示器(长城17寸)的电源是12V4.18A,实测空载12.18V,4.5A下11.82V,推这个充电器应该够了。

网友:
日本三洋,一般喜欢,家里的第一台彩电就是三洋的,

网友:
呵呵 好怀念的感觉 谢谢楼主  看到pcb板上的phihong字样 依然是phihong代工 呵呵 散热部分好庞大 嗯

楼主:
莫非5楼在phihong待过

网友:
没有在phihong待过 呵呵 年少的时候不懂事 买了很多日本的充电器 从120ma的开始到920ma的都买了   大部分是phihong代工
所以 现在看着phihong字样 呵呵 很有感觉

网友(2008-06-04):
感觉工艺欠佳。

网友:
20a充電, 什麼電池受的住啊??

网友:
板子焊得可不怎么样,日本人出的货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特别是那个MOS管的散热片

网友:
20a充電, 什麼電池受的住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洋自己的电池肯定可以

网友:
20a有点吹了吧?这电感过20a有点悬了

网友(2008-07-19):
不知道要多少钱?

网友:
虽然现在的充电电池改进了制造工艺,可承受更大的充电电流,但是超大电流对电池寿命还是有负面影响的。我用索尼的快速充电器来充电,结果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性能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现在我改用自制的慢速充电器来充电了。

网友:
楼主
我又问题问你,我看了你在论坛里发表的bootloader,但是我怎么也不实现不了呢?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在超级终端里看到的是乱码?我想问下这是不是波特率设置不对?还是怎么的?
最好是楼主能给一个详细的过程,非常感激!!

网友:
应该不是20A充电,
应该是单节电池6.5A左右
根据15分钟快充,也就是4C快充,AA电池最大输出为20A 是指两节电池15分钟(4C) 另两节是30分钟快充(2C),
所以两个15分钟快充是4C充电,最大6.5A

三洋电池很厉害的,没办法,得崇拜一下,
不过,这么大的电流充电,一定是会对电池寿命有一定损害的,
估计,与此充电器配套电池能接受这么大的电流,其他电池就难说了,
所以,这个充电器,也是专门配套使用的,不能随便拿其他品牌的电池用4C充电,非充漏液了

楼主:
回LS
20A是2节5号电池快冲模式,每个电池占用50%,也就是充电电流10A。我给sony2100和品胜2300充电都没问题,但是次世代900拒充
会LS的LS
bootloader如果看到是乱码,可能是波特率问题,我用115200,8-n-1。源码都给了,你自己仿真调试看看,很简单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