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PIC24F128GA006AD模块的负输入是不是只有AN1?

楼主(2008-04-17):
我在DATASHEET(文档号:DS39747A_CN)上看到:
bit15-14 CH0NB1:CHONB0:MUX B多路开关的通道0 负输入选择位
11 = 通道0 负输入为AN3
10 = 通道0 负输入为AN2
01 = 通道0 负输入为AN1
00 = 通道0 负输入为VR-

我的理解是负输入可以是AN1、AN2和AN3可配置,但我测试时负输入一直是AN1.

所以我又在WWW.MICROCHIP.COM上有找了分文档(文档号:DS39705A_CN),是这么说的:
bit 15 CH0NB:  MUX B 多路开关设置的通道0 负输入选择位
1 = 通道0 负输入为AN1
0 = 通道0 负输入为Vr-

我直接就晕菜了,到底是那个对!用过的高手,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以最新的英文版为准  中文的更新较慢而且有笔误

摘自  ds39747d

CH0NB: Channel 0 Negative Input Select for MUX B Multiplexer Setting bit
1 = Channel 0 negative input is AN1
0 = Channel 0 negative input is VRbit

找了3个勘误表都没看到mux b,推断可能是文档工程师的笔误   比如下面的CH0NB0 写成CHONB0  (仔细看0和O)

楼主:
多谢回复!我也去找了一份英文的看了一下,确实只有A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