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7.1 SP2 仿真ADC,数码管显示0.000,不随采样电压变化

楼主(2008-04-17):
程序在马老师的试验版上运行正常,用Proteus仿真扫描显示正常(2ms定时,观察扫描电平正常),但数码管一直显示0.000,调节RV1显示不变,看各电平好像也正确,感觉像没触发ADC中断,但程序在试验版上运行正常,AVRStudio中仿真也正常,Proteus中的设置问题?

电路如下图:

楼主:
怪了,可能是程序问题,整理了一下程序,想贴上来,结果重编译后仿真出来LED显示0,1234脚电平也不会轮流高低变化了,但烧进开发板正常,晕了,帮忙看看是不是程序什么地方不规范,造成差异?
编程环境:AVR Studio 4.13 SP2

/* 中断方式 A/D 转换测试程序 MCU:atmega16 时钟:4MHz 外部晶振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常量定义
#define AREF_Value                2560

const uchar led_7[10] PROGMEM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onst uchar position[4] PROGMEM ={0xfe,0xfd,0xfb,0xf7};

uint dis_buff[4]={0,0,0,0},posit;
uchar time_2ms_ok;

//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
{
        DDRA=0x0f;                //PA0~PA3 ----> LED 共阴控制
        PORTA=0x0f;

        DDRB=0xff;                //闲置端口,设为输出
        PORTB=0xff;

        DDRC=0xff;      // LED显示控制,PC0~PC7 ----> a、b、c、d、e、f、g、p
        PORTC=0x00;

        DDRD=0xff;                //闲置端口,设为输出
        PORTD=0xff;
}

void adc_to_disbuffer(uint adc)
{
                uchar i;
                for (i=0;i<=3;i++)
                {
                        dis_buff=adc % 10;
                        adc /= 10;
                }
}

void display(void)        // 4位LED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
{
    PORTA |= 0x0f;
        PORTC = pgm_read_byte(&led_7[dis_buff[posit]]);
        if (posit==3) PORTC |= 0x80;
        PORTA &= pgm_read_byte(&position[posit]);
        if (++posit >=4 ) posit = 0;
}

// A/D 转换完成中断
ISR(ADC_vect )
{
        uint g_nAdValue;
        volatile uint adc_v;

        g_nAdValue=ADCL;
        g_nAdValue|=(uint)(ADCH<<8);

        adc_v = (unsigned long)g_nAdValue*AREF_Value/1024;
    adc_to_disbuffer(adc_v);

}

//Timer 0 比较匹配中断服务
ISR(TIMER0_COMP_vect)
{
        time_2ms_ok = 1;
}

int main(void)
{

        PORT_Init();                //IO端口初始化

        // T/C0 初始化
        // 内部时钟,64分频(4M/64=62.5KHz),CTC模式
        TCCR0 = (1<<WGM01)|(0<<WGM00)|(0<<CS02)|(1<<CS01)|(1<<CS00);

        //计数器置0
        TCNT0=0x00;

        //T/C0计数器输出比较寄存器
        OCR0=0x7C;    // OCR0 = 0x7C(124),(124+1)/62.5=2ms

        // 允许T/C0比较中断
        TIMSK = 1<<OCIE0;

        //内部2.56V 参考电压,7 通道
        ADMUX  =(1<<REFS1)|(1<<REFS0)|(0<<MUX4)|(0<<MUX3)|(1<<MUX2)|(1<<MUX1)|(1<<MUX0);

        //使能ADC,中断允许,自由模式, 时钟:ck/32
        ADCSRA =(1<<ADEN)|(1<<ADATE)|(1<<ADIE)|(1<<ADIF)|(1<<ADPS2)|(0<<ADPS1)|(1<<ADPS0);

        //T/C0预分频器复位
        //SFIOR&=0x1F;
        SFIOR = 1<<PSR10;
    // 选择T/C0比较匹配中断为ADC触发;
        SFIOR |= (0<<ADTS2)|(1<<ADTS1)|(1<<ADTS0);

        sei();

        while(1)
        {

                if (time_2ms_ok)
        {
                        display();          // LED扫描显示
                        time_2ms_ok = 0;
        }
        }
}

网友:
很正常,实际中能跑的程序在PROTEUS里面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可能Proteus有问题,重新要个显示管看看,或者选两个两位的数码管组合试试,

网友(2008-06-21):
是Proteus有问题,不能用自动转换

网友(2009-03-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这这个问题,是否有人解决了?

网友(2009-04-27):
你的程序,我在protuse中仿真了一下,显示在0.000---0.500之间,也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