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89C51CC03通过串口在线调试及下载程序的方法

楼主(2008-04-17):
根据ATMEL的AT89C51CC03(采用VQ44)可以通过串口连接到PC,通过运行FLIP3.3.0对AT89C51CC03进行调试。

如图,p1连接到PC的COM1,TX_MCU和RX_MCU连接到AT89C51CC03的TXD和RXD。上电,复位单片机,通过运行FLIP3.3.0然后选择RS232,选择CONNECT,出现错误TIMEOUT ERROR!通过逻辑分析仪测试到了PC通过串口发往单片机的信号,但是单片机没有回应。逻辑分析仪也测试到了单片机复位后瞬间(下降沿)的其他几个状态信号:ESPN,EA,ALE,分别为LOW,HIGH,HIGH。
请问各位高手,这样连接是否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喃?谢谢!我的qq:101355159希望多交流

网友:
我现在正在用T89C51CC001,我用时也出现过错误TIMEOUT ERROR,我当时处理时注意到有下面一些情况:
1.我用的是flip2.4.6,一定要注意这个软件在加载Hex文件时不识别中文路径
2.在连接之前一定要给单片机复位
3.在Communication->RS232时,Baud波特率要选择9600(我的板子是这样)
4.保证串口不被其他口占用(除非你的PC机还有其他串口)
5.正确选择你所使用的芯片
我遇到的就是这几个情况,可以参考一下,我个人认为第三条很重要,因为我每次重启FLIP时都忘记给他改为9600(原默认115200),导致经常TIMEOUT ERROR

网友:
请问flip2.4.6或者FLIP3.3.0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2009-02-20):
这个要保存

网友(2010-07-28):
以上图纸,只能实现手动ISP不能实现自动ISP

网友(2010-10-21):
白天还到处到

网友A(2011-06-09):
正在用这个芯片,谢谢

网友(2012-06-01):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这个芯片,谢谢

我也正在用这个芯片 有时间一起交流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