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9里有跟PXA270性能差不多的吗

楼主(2008-04-17):
刚接触嵌入式,接手一个工作以前用的是PXA270,但是听说这个片子09年要停产,所以要换。
请问ARM9里有性能上差不多的吗?如果不够用,请求推荐下ARM10的芯片。最好有成熟开发板的。
谢谢指教!

网友:
pxa270最好平滑更新到310 320,性能提升不少,价格降低不少 310好像可以10$,就是不公开资料,要签nda

网友(2010-08-17):
性能差不多的,推荐Freescale的i.mx系列,TI的OMAP系列。要价格优势选三星的,比如S3C2440,资料也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