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电机加速度反馈,

楼主(2008-04-17):
我是新人,请各位前辈指点指点。以电机的加速度作为反馈信息,来控制电机转速,我不知道的有什么元件把电机的加速度测出来,然后反馈给单片机。还有我选的三相电机只有3根线,也没有线来测加速度阿!谢谢各位,我问的问题可能对你们来说很BC,但是我是新手,请你们理解一下

楼主:
上面是我画的电路图,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子,我的整体思路是通过反馈加速度,来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从而达到控制启动电压的目的,实现软启动,只仿真电机那块的时候,电流表为什么没有度数阿?

网友:
测相线上的反电动势过零
你查查无刷电机 无霍尔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