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原理图预览讨论版(当前版本0.20)

楼主(2008-04-17):
公告,从0.10版开始进行双网站发布,除了阿莫这里,另在www.trinove.com也进行发布。大家可任意进行下载。

==============================================================================================================================
2008-04-17 19:49 发布第一个预览版本,供大家讨论
版本号: 0.01

==============================================================================================================================
2008-04-17 23:08 0.02版

=============================================================================================================================
2008-04-18 1252  0.03版

增加PDF版
=============================================================================================================================
2008-04-18    2157   0.04版
全部元件编号,参数都已标注。

[PLC] 原理图预览讨论版(当前版本0.04)转换成PDF
[PLC] 原理图预览讨论版(当前版本0.04)转换成PDFourdev_256102.rar(文件大小:81K) (原文件名:PLC_0.04.rar)
(感谢 hqwei )

补上少了的一张图纸(和99SE的图纸略有不同,这个是改进了的)

=============================================================================================================================
2008-04-19 0930   0.05版

原理图
和PDF原理图

=============================================================================================================================
0.10版 发布时间 2008-04-21 0910

备注:改变为两块线路板的结构,设计了新的连接端子,改SPI扩为UART扩,增加了扩展的可能数量。增加了拨动开关。

新增PDF 版!
=============================================================================================================================
0.20版 发布时间   2008-04-25  0915

备注,修改了两块板之间的连接端子,改为三排2.54间距的排针和排母。修正了上板没有5V电源的问题,同时修改了其他一些错误。
同时,对于一些元器件的参数进行了调整。

网友:
顶!!
方便没99SE的 转成了PDF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PLC_0.01(文件大小:1.21M) (原文件名:erhtr.pdf)

=======================================
2008-04-17 23:08 0.02版

网友:
菜鸟也顶一个

网友:
顶,有得讨论了

网友:
动作真块啊

网友:
下载了,慢慢看!

网友:
我个人认为能不能把输入输出加上LED指示,这样在将来的使用中更加直观

网友:
看了,那些光耦信号输入不需要保护吗?个人觉得应该有保护才是.

网友:
看了,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1楼】 ntkz 提供的 PDF 文件。

网友:
有一个问题:在 PDF 中所有的元件编号都是问号(?)。

网友:
电路不复杂,稳定性有保证吗

网友:
原理图是挺简单的,保护电路不需要吗

网友:
[PLC] 原理图预览讨论版(当前版本0.04)转换成PDF
[PLC] 原理图预览讨论版(当前版本0.04)转换成PDFourdev_256102.rar(文件大小:81K) (原文件名:PLC_0.04.rar)

网友:
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
图里面的元件没标序号,没法定位元件的,所以生成全是“  ? ” 号!

网友:
好像电源、输入、输出电路太过简单了吧

网友:
看了一下v04的电路图,发现有几个地方:
1、100Pin的有+/-vref引脚,建议稍作修改,将Vref拿出来处理,模数用磁珠隔开。要不实在浪费了这个12Bit的ADC;
2、Boot不要使用电阻,跳线才方便使用。正常启动使用User Flash,如果需要ISP还得焊下电阻,才能使用System Flash的Bootloader

网友:
电路大致是没问题,不过细节上还要慢慢修改,我看过欧姆龙,和西门子的电路,原理都很简单,除了它们的IC参数比我们用的要好一些(如继电器质量电容质量,MCU的抗干扰),但是细节作的很到位,如光耦有反向保护,通讯接口有嵌位保护和防浪涌保护等。

网友:
重新上传一次,发现没有MCU。现在补上了。
[PLC] 原理图预览讨论版(当前版本0.04)转换成PDF ourdev_256322.rar(文件大小:130K) (原文件名:PLC_0.04.rar)

楼主:
Grant:
1、因为现在只是用了两个单圈的的电位器,没什么精度的要求,所以不想去增加东西了,能用就行。

2、这个ISP功能,是通过BOOT0来选择的,我增加一个对VDD的跳线吧。顺便把不要的电阻去掉。

网友:
最好每次更新原理图的时候同时也给出更新日志,方便大家阅读。

网友:
支持【27楼】的说法

网友:
顶一下,有时间学学

网友:
楼主:我看了你的电路我觉的你的电路中LM2576输入前和输入后的电容的容量颠倒了
应该是前面的大后面的小,这样才会稳定的工作,从我个人的经验发表拙见

楼主:
新发布的,顶上去!

网友:
请问一定需要是24伏吗?

网友:
30楼的朋友,你倒是说说电容容量前面大后面小怎么个稳定工作法?把原理说说.
不同意30楼朋友意见的朋友,说说反对意见

网友:
下下去看看,什么时候PCB开工

网友:
呵呵,电容一般是前小后大,因为电容的容量取决于所消耗的电流的大小,成正比的关系,电流越大,纹波越大,滤波电容也就越大,从能量守恒角度来说,前面输入电压,后面输出低压,输入电流必然小于输出电流,因此后面电容比前面大。

网友:
是否能增加外接的模拟量输入(0~10VDC或4~20mA),请主办方考虑?

网友:
看看图纸就知道PLC的设计水平了。

网友:
继电器线包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继电器线包是不是应该加一个续流回路呢?

网友(2008-07-04):
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2008-10-25):
我也正做PLC,我们要求有模拟IO,AD要加调理电路,PWM不知到需要什么不?电源隔离模拟和数字之分,请问哪位大侠指点哈嘛

网友(2010-11-14):
想要进一步沟通学习请加qq群:49948317

网友(2012-03-30):
看看,正在搞设计,楼主辛苦

网友(2013-05-15):
多謝開源,下載資料學習.謝謝.

网友(2013-07-03):
支持一下。正需要这个呢。。。

网友(2016-02-24):
这个厉害,mark一下 plc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