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了个ESC的30A的电调,上面没有一个字,透明热缩管。我怎么知道是20A还是30A呢?( 有图 )

楼主(2008-04-17):
同上,请高人指点

网友:
问卖家比较好吧?

网友(2008-05-22):
那你买的时侯不问清楚

网友:
20A的,因MOSFET数为12个,30A时MOSFET有18个

网友:
它上面应该是有18个管.每排6个,有三排. 不过我觉得也不能个数定吧,主要是看管是什么管.

网友:
是啊。。你看它上边用的是什么管子      数量就知道了哈、、

网友(2008-07-06):
带上负载用功率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