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GA8做了个直流电机调速器,死机问题

楼主(2008-04-17):
疑问:用MEGA8做了个直流电机调速器,同一批芯片一半偶尔会死机,另一半不会.
不会死机的一直是正常工作,另一半就一直会有问题,而且电流采样的AD值一直比那些好的芯片大,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这中情况用PIC时遇到过。
电流太大,导致电源波动,影响单片机工作。

你说有问题的电路,同时表现为电流值大,是测量值比实际值大,还是测量值就是偏大。后者的话就确实该考虑下电机的运转对电源的冲击了。

以上是一种可能,我碰到了。你的不一定是,但可以参考下。

楼主:
同一块目标板上一部分芯片放上去就有问题,另一部分放上去就没有问题,你也是这样的?
现在关键是一部分好的,另一部分就不好

网友:
有问题和没有问题的电机互换一下,查一下是不是电机参数差异太大导致的!

楼主:
TO:flyunlimit
是测试数据偏大,请问有好的电源处理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