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ECE476 Final Projects(真空吸尘机器人)

楼主(2008-04-17):
发一个ECE476 Final Projects(真空吸尘机器人) ,并祝贺一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55166.gif(文件大小:362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op1.gif)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

网友:
忍不住翻译了一小段,大家不要见笑呀。
Introduction
As our final project, we decided to design and build a robot capable of vacuuming the floor of a room or area without any human interaction other than just starting the unit. We realized the need for a cheap and convenient product that can be easily used to vacuum a room on its own, saving a person valuable time.
简介
作为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决定设计并制作一个可以对于房间的地板或区域进行吸尘的机器人,除了需要人为启动,它不需要其他人为干预。我们使得一个廉价而方便产品的要求得以实现,它可以很容易地被用于房间吸尘,节省人们宝贵的时间。

The robotic vacuum is mainly built from a circular piece of foam board, as shown in Figure 1. The robotic vacuum uses a rotating brush underneath the unit to vacuum a carpet as it passes over it, as shown in Figure 2. Two stepper motors, aligned across the center axis of the robot, are used to accurately drive the robotic vacuum around a room. Because the body of the robot is circular and the steppers are placed along the center axis, the robot can spin in place in any direction. One free-spinning chair wheel is located at the rear of the robot to keep it balanced.
这个吸尘器机器人主要在一片圆形的泡沫板上制作,如图1所示。它使用底部的旋转刷对地毯进行吸尘,如图2所示。2个步进电机布置在机器人的中轴上,用于在房间中精确驱动机器人。由于机器人为圆形,步进电机在中轴上,它可以就地作任意方向的转向。后部一个万向轮用于维持机器人的平衡。

网友:
下节课要上专业英语,教材没劲,拿这片文章去看看倒不错

上完课才发现专业英语原来上的什么起重机啊,桥吊啊。完全不搭边。

还是认真上课好了。

网友:
不错啊!!!!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2008-09-12):
强,手工做的,,厉害~~~~

网友(2009-11-30):
请教一下,为何一转页面就要重新登录?

网友(2010-06-02):
赶紧去抢
http://www.21ic.com/invad/invad.htm

网友(2010-07-07):
很好,很厉害,很强大
做出来可以用么

网友(2011-11-25):
软件很重要,,
算法,,,,,

网友(2014-02-26):
对它的定位技术挺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