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您好!!请问MEGA128烧写程序时检测不到设备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4-18):
如题,这个片子之前是烧写过的,一直没有问题,今天还是正常的烧写操作,显示检测不到设备了.
然后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芯片上3个+5伏都有,ISP10个引脚也是通的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请阿莫帮我上一下,很急!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多多支持新手!

网友:
建议新手以M16开始起步.

楼主:
马老师,我做的这个是控制步进电机的,辛辛苦苦努力了2个多月,已经基本完成了,前天想加一个小功能,再烧程序就检测不到设备了,在网上查了一下,估计是熔丝位烧错了,请给点建议.
下个星期就要交工了!!郁闷啊

网友:
外接有源晶振。

网友:
关于AVR的"解救",请查看和参考我专栏中的相关贴子.

楼主:
我重新换了个片子,现在可以用了
不过我怀疑是我计算机的并口或下载线的问题
我换了两快扳子,一块在我同事的机器上烧写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在我的机器上按同样的步骤烧写又锁死了
请问马老师计算机并口或下载线坏了会使芯片熔丝位设置不正确吗?

楼主:
我在网上也看到类似4楼说的方法
用工作正常的51单片机的X2接锁死的X1,正常的X1接锁死的X2
这时51的板子也要上电的吧?
请4楼的朋友介绍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