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在转动过程中能否换向?

楼主(2008-04-18):
步进电机在转动过程中能否换向?
      是否在低速运行过程中可以换向哦?

网友:
很难直接断言说能否,这跟电鸡性能、驱动器、负荷的轻重等都有关系。
最安全的做法是插入一个停顿,否则从牛顿定律 F=ma 看就知道,直接换向的加速度要加倍,于是作用力也要加倍。(旋转时要改成力矩、角加速度什么的,但结论相同。)

网友:
容易丢步。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