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公司,安排了锂电充电设计,发现这个网站很幸福呵呵

楼主(2008-04-18):
两节串联,4400MA的 ,整体方案已经做出来了,还在坚持不断的学习中,希望与大家一起学习
现在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就是电池和电源供电的切换原理是什么 怎末做到是系统不断电,想不明白呵呵

网友:
有专门的电源监控切换芯片的,只要切换速度够快,系统是不会断电的.
毕竟后面还有多个电容的,坚持几个ms还是可以的.

楼主:
那意思是只要切换速度够快,稍微断电几个ms是不是对系统用电没有影响,如果是个arm系统

楼主:
对了 俺公司是做监护仪的 呵呵

网友:
最笨的办法,接一个2极管从电池正端至DC+.当有外接电源时,二极管截止(只需要DC电压比电池电压高零点几伏就OK了),当外接电源消失,由电池供电.

楼主:
有什么比较好的原理图做参考吗

网友:
4楼的方法就是可以的,调整交流的电源电压稍高于电池,(实事上也确实是这样的),进入系统时分别用一个二极管接近来.
这样就产生了竞争,任意一个电源的电压稍高,就会去截止另一个电源的二极管,但是整个过程是不断电的.切换过程中两个二极管甚至是同时工作的.

网友:
那就充不了电了吧

网友:
BT接电源

网友:
小心啊,现在的设计不适应锂电
锂电最好用专用ic
电源切换用mos,不能用二级管

网友:
又一个积分 -1的?

网友:
积分-1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锂电的专用芯片有什么了,刚接触不清楚

网友:
积分为-1怎么来的,我也很想知道,是不是新注册的用户积分就是从负的开始的

网友:
问问阿莫积分计数用了几个字节的符号数,怎么这么快就溢出了:)

网友:
移动DVD 备用电源方案。ourdev_256402.pdf(文件大小:44K) (原文件名:2p2s.pdf)

充电部份直接用专用IC 处理即可,也可用像494 这样的IC 做恒流恒压。

楼主:
图看了 能否麻烦楼上大概给解释下,哪块的功能主要干吗?

网友(2008-07-16):
还用线性充电器?我们去年开始就把所以产品调整为开关充电了
线性充电器不可靠,对电池也不好
如果不追求成本的话可以选Ti的片子,质量很稳定

网友:
可以用LTC3555(1+1+1+3路输出)外加mosfet,单芯片,系统所有电源问题都给解决了,

什么充电呀、切换(10uF电容搞定)呀、电池过欠压温度保护、辅助电源等等,全部都给你搞定了,

真正的单片解决方案,

体积忒小,4*5*0.75(mm3)

网友:
【19楼】 silentband

能说说开关充电是如果工作的吗?

线性充电器不可靠,对电池也不好? 为何?

网友(2008-08-19):
进公司很久了。从arm 做到 义隆,从通讯产品做到充电器。。。
什么公司哟。。。。

网友(2008-12-10):
楼主在哪家公司上班哟?

网友:
楼主我公司现在也在做锂电池充电器,问一下40AH的怎么做啊要15-16V的.

网友(2009-05-14):
坛子里高人好多啊!

网友(2009-06-27):
高手如云啊!

网友(2009-09-02):
TO  xininye,
能否给上个清楚的原理图,谢谢了

网友(2009-11-10):
有没有专做铅电池充电器的

网友(2010-01-15):
看看我们公司的充电IC

网友:
做监护仪啊? 你们公司的监护仪让你来开发,有人敢用吗?

网友(2010-05-24):
LTC4062就线充 你说他不好 ?

网友:
各位高手,请帮忙分析下这个充电电路如何工作,以及各元器件作用,简单说明设计中的计算过程,非常感谢!电路图在http://cache.ourdev.cn/bbs_upload557147/files_11/ourdev_533876.gif

网友(2010-07-16):
回复 网友A:

同样遭遇,同情

网友:
线性充电IC我们公司是强项

网友(2014-06-30):
正在搞这个,学习!学习!

网友:
几年前做过,搞一个监控芯片,比如系统12V的供电,当电压下降到10V的时候,就切换到电池供电。。。用MOS切换电压下降的时候给NMOS一个低电平打开。

网友(2015-05-14):
确实 要学习 研发啥的 还是amobbs好!

网友:
我用的是BQ24702系类,有点蒙,您能讲下主题思想吗

网友:
多少年以前的帖子被挖出来了。这个有什么好多说,下个手册认认真真看几遍就懂了嘛。就是个BUCK电路,芯片控制插入检测进行自动切换负载(电池和后续电路都是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只要切换速度够快,稍微断电几个ms是不是对系统用电没有影响,如果是个arm系统 ...

是的,切换这部分就叫做交直流切换电路。有几种方案的,简单点的就是用一个P沟道的场效应管。当然,也有专门的集成芯片来做这部分的切换,而且集成芯片的功能蛮强大的。我这里上传几个文件给你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