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LPC213X系列可以驱动夏普LM057QC1T01这块屏吗?(带屏资料)

楼主(2008-04-18):
请教用LPC213X系列可以驱动夏普LM057QC1T01这块屏吗?

屏幕资料:

楼主:
有人可以帮助一下吗?

网友:
没控制器的屏,213X搞不定,要上控制器,可以用SED1353。

楼主:
先谢谢tidsp的解答.

那请问可以用 213X模拟这块屏的时序驱动吗?

网友:
基本很难,不能说不行,有人用MEGA128做过类似的模拟控制器,没有太大意义,价钱不便宜,不如直接用控制器。

网友:
可以模拟驱动,但速度不够,基本上只可以静态显示~

楼主:
谢谢tidsp了.
那请问你有做成模拟控制器这个资料吗?MEGA128也可以的.

楼主:
请教一下ppa2001

  可以指点一下怎么模拟驱动这块屏吗?

  一下是我自己写的模拟程序部分:
while(1)
        {
                YD_0;                                        //YD拉低信号
                for(i=240;i>0;i--)
                {
                        LP_0;
                        for(j=120;j>0;j--)
                        {
                                XCK_0;
                                IO0SET        |= (0xAA<<15);       //数据脚P0.15-P0.22
                                IO0CLR        |= (~0xAA<<15);
                                XCK_1;
                        }
                        LP_1;
                }
                YD_1;                                           //YD拉高信号
        }
        return 0;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22:49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