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音响的大侠们?能帮我看看这个运放在这里主要起什么作用吗?

楼主(2008-04-18):
想了很久,仍不是很明白,只好到这里来请教诸位.

网友:
动态扩展

楼主:
【1楼】 miraclelife 麦诺克科技有限公司
      动态扩展

谢谢你的回复,动态扩展?为什么我怎么看都像一个负反馈呢?我再去查查资料!谢谢!

网友:
十几年没玩音响了,瞎猜一下

可能是相位补偿,防止电路自激振荡的

希望真正的高手出来解惑

网友:
直流伺服!

就是有些功放在无信号时输出端仍有电压,这里是由于运放U3B的正反相输入偏置电流不平衡导致.直流伺服电路将输出保持接近0电位,但让人困惑的是LM4562是场效应管输入,偏置电流极小,完全可以省去直流伺服电路啊!

网友:
4楼正解
学习了

楼主:
【4楼】 jj3055

谢谢,应该就是直流伺服.可能是考虑到经过Q3和Q6之后零漂会大一些,所以才加直流伺服进来.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如下图:

图6jd8在这里可以放大多少倍?电子管的放大倍数怎么算呀?还有电子管的输入阻抗是不是极高?

网友:
6DJ8这里作阴极输出器,放大倍数为一,即没有放大倍数。在这里起到缓冲作用,但缓冲还是次要的,因为现代音源的输出阻抗和LM3886的输入阻抗之间没有必要加缓冲,主要还是起到调整音色的作用,6DJ8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音响管,国产型号6N11

电子管的输入就是几PF的电容,类试场效应管

楼主:
非常感谢 jj3055 ,谢谢你热心的解答,跟你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时我就奇怪,6DJ8在这里好像没多大用,原来是调整音色。难怪贵得很,要110元钱一只!

楼主:
看来改天改我自己的低音炮时,有必要加一只6DJ8进去试试。听听看是否真的不一样。

网友:
6DJ8是冷色的,但做阴极输出估计不太会体现出它的音色,最好接成SRPP电路。低音的力度会增加,但量感会损失。

这个管子名声很好,价格贵在情理之中,你完全可以用国产的6N11,价格便宜多了,还有欧美的6922,都差不多的。

你还可去试试6N8P,音色以温暖著称;6N4(国外12AX7),音色清丽秀美;和6N11一起这三个管子是最有音乐味的。

网友:
还有,6楼的那个图,LM3886的9脚输入没有加隔直电容!后面没有采取措施的话很危险啊

楼主:
多谢提点,现在采购回来的是飞利浦的6922,这个电路我还没有装上电子管试过机,下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搞这个东东!好在问了一下,不然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在没加电子管时开机就有点自激,频率大概是几K,不知道是什么原因?3886就接了个100K负反馈电路和一个直流伺服电路。

楼主:
上张完整点的电路图,请高手帮我分析下,现在还没装6dj8,怎么会有自激呢?现在自激输出16mv左右,不知何故!

楼主(2008-05-28):
直流伺服的英文名是什么呀?我不知道那个怎么拼,我见到发明这个电路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