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光有闪烁

楼主(2008-04-18):
请教各位大虾
问题如下:
bta16控制500W灯泡,采用过零检测,用220V—12V变压器 然后由1个9014  射级接地,集电极接INT0口,
BTA16采用如下接法:

MOC3021接BTA16 (原文件名:未命名.GIF)

过零信号是标准10MS方波,经示波器查看的结果。

现在有时调光效果明显,(从亮到暗,几乎无抖动),但有时调光效果明显,抖动厉害。(相同的硬件和软件)
我感觉市电电压对它的影响比较大,市电在220-225,效果好,市电在230以上,抖动厉害,市电在215以下也抖动厉害。

希望各位大虾能指点指点,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过零点的信号有问题

楼主:
过零信号是标准10MS方波,经示波器查看的结果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
在调到导通时间比较小的时候会出现抖的现象。

楼主:
在样品调试的时候,可以把灯管调到发红,无抖动,现在生产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调就是抖动。
而且是有时间段的,比如晚上7-8点用电的人多,调光几乎无亮暗变化,要么亮,要么灭
在晚上10点以后,有可以进行亮暗的调光,有时无抖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2008-08-07):
能否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
程序应该没问题,过零采样的问题。

网友:
过零采样的问题。

网友:
9014并一个5.1K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2010-10-25):
还有人关注这个帖子吗

网友:
楼上,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一般是过零的问题比较多,我也烦着呢生产了100套,有的电源下边会闪。而且在最暗的时候一般都会闪,烦

网友:
以前我也有同样的问题,集电极与INT0口间串一个1K的电阻试试。

网友:
过零检测的问题,以前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过零检测要处理好!

网友(2012-04-06):
过零电路,也是电阻分压直接接到IO口上面,3个3.3M的普通电阻?

网友:
过0的问题或者程序问题

网友:
12V变压器输出电阻分压后直接接单片机。

网友(2012-05-11):
过零点问题,考虑过零点的波动,用10ms/200=50us去处理.

网友A:
楼主说过零点是一致的,那么用双踪示波器查看一下触发脚和过零点,检查以下情况
1,触发导通角不一致。
2,如果是靠脉冲触发,建议不小于1mS。
3,电路的维持电流比较小,这也可能造成闪烁,可以更换大一点的负载试试.

网友:
BTA16是低电平导通吧!我一般先发500us5KHz频率,然后输出500us低,再输出高

网友(2012-06-15):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我找到的原因是因为全局变量存放在XDATA里面,导致有时候读到的变量值错了,导致闪烁,把全局变量存放在DATA里面就OK了···  我用的是51单片机  KEIL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过零点是一致的,那么用双踪示波器查看一下触发脚和过零点,检查以下情况
1,触发导通角不一致。
2, ...

我用的光耦是MOC3021  光耦驱动电流7mA , 我做过测试  触发脉冲5us左右就可以触发,因为投方便,我现在用的触发脉冲是0.1ms,控制精度也是0.1ms

网友B:
我以前也做过可控硅,调光,同一硬件,同一软件,灯一直开着,白天很稳定,但每到晚上10点多就开始抖动,有时还闪亮。我怀疑晚上电网用杂波干扰,影响了过零检测。后来改良了过零电路和软件,后果可以接受。

我没什么视波器,建议楼主在灯抖的时间再看看过零信号。

网友(2014-10-25):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做过可控硅,调光,同一硬件,同一软件,灯一直开着,白天很稳定,但每到晚上10点多就开始抖动,有 ...

请教下,后来软件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感性负载使电流和电压过零点不一致引起的,加长触发电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