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74hc595驱动led产生灰度等级

楼主(2008-04-18):
平常我们用595来驱动led的话要么亮,要么灭,灰度怎么产生呢?
整体的灰度倒是很好控制。直接将数据送号,然后用一个pwm波形控制oe脚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产生一个每个点都好像是有灰度,每个点的灰度值都不同改怎么处理呢?
市面上我见过一种灯饰控制器,七彩的流水效果,各个颜色之间是过渡色,并不是突兀的直接变化,比如大屏幕它们的灰度是怎么控制的呢?

网友:
每个点都可以PWM呀。
比如用1MHz的CLK,串联32个595,共控制256点。
接着计算——
这样打出一周期的数据才256微秒,打出64周期的数据需用256×64=16384μs=16.384ms。
若以这个8.192ms作为PWM周期的话,可以做出6位的灰阶来。
16.384ms亦即每秒钟能更新61回,利用视觉的残像效应,够了!PC屏幕的帧频不是才60Hz吗?
当然,如果纯用软件做的话,不一定做得到1MHz那么快的时钟。把串联级数减少点,或灰阶位数减少点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线尝试用软件模拟控制IO产生PWM控制
然后把595想成IO口就可以了。

楼主:
还不是太明白,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他的意思是说不用OE控制。而是把595的每个输出当作IO口。用他们模拟出类似PWM的效果。比如只接了一个595,要降低第一个小灯的亮度。则循环锁存1111 1110和1111 1111,配合锁存引脚。这样。第一个灯的亮度就低了。而其他的一直最亮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
这样的话,如果要接很多的话,那么数据量不是很大吗?

网友:
我现在也只能把把有的595输出当一个整体来做渐变,要每个输出都作不同的渐变也不会

网友:
串接4个595的话可以控制32个灯,只用3个IO口。刚好定义一个long数据,每一位表示一个灯。操作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还是没太理解【4楼】 friendljy的意思,你这样最多只是把595的一个口的灯变化了,但其它的呢?如果要求其它的变化不同步怎么办?

网友:
我是顺着2楼的意思说的。也没试过。不过感觉应该可行。
比如你把一秒分成1000个帧,然后每毫秒重新锁存这32bit也就是32个灯的亮度状态。最亮的当然就是1000次全亮。然后想要调暗某些灯在1000帧的某些帧间隔把他们打暗就行了。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能暗的时间过长超过人眼的分辨时间。

网友:
【回楼主/6楼】
数据量虽大但可不是常数,每次输出时按PWM计数器跟灰阶值临时算的。控制器需保存的数据是每位的灰阶,PWM只是个free-run计数器,字长跟灰阶一样。

网友:
因为595有输出锁存的和移位寄存器两级缓存。

所以在移位时不会影响输出信号!

如果只是做局部区域性流水的(多个灯一个颜色)渐亮,程序只需要两个变量 1 颜色变量 2 亮度,亮度=在这个区域中点亮灯个数的百分比。组出来的效果就是流水渐亮的。

这个是移动上有一组‘PWM‘控制,亮度上有一组’PWM‘控制。颜色切换也可以看成一组’PWM‘控制。

数据链--- 00000000
          段1        段n
t1        10000000
t2        01000000
t3        00100000
t 每个亮度脉宽t时刻移位一个,在一个完整周期Tn内则移动了n,则在这个周期里,所有位的亮度是一样的都只点亮了一次亮度为1/8
数据链--- 00000000
t11       10000000 10000000
t21       11000000 01000000
t31       01100000 00100000
          00110000 00010000
          00011000 00001000
          00001100 00000100
          00000110 00000010
          00000011 00000001
               --- -----

在 T2 > T > T1,移位过程中,如’-‘标注的,是一部分的亮度是1/8,2/8。595的移位作用,所以每个点经历的数据是一样的。
在T1,与T2周期比,则在 段1.1位 单点亮度点亮了两次了,则亮度增加了
T2 在段的层面,段1处以2/8亮度状态。 段2处以1/8亮度状态。所以亮度移动了。

就软件来说。直接安照PWM控制一个595IO口亮度,移位推出值,由于595是串行的,所以你控制的离MCU最近那个点的值也会重复出现在其它595IO上,只是依次慢了一个脉冲宽度的时间。

亮度是自然移动的 : )不用特殊操作的。

如果要用颜色移动的话,就需要考虑595作用缓存了。一次串行移出一个段的颜色。在段的层面(把段看成一个大点)控制亮度,则颜色也会渐变移动的。

-----------------以上论点已经使用,可以用程序实现,不占用RAM(较少的控制变量除外)------------------

如果想做每个点的颜色不一样的灰度控制,只能用MCU不断输出RAM的颜色数据,灰度来实现。

网友:
全错
产生单点灰度,需要时钟,数据,锁存,使能四线控制方式,关键在使能脚的控制.

网友:
13楼说说原理

楼主:
有意思了,看来有很多种方法啊!

13楼说说你的原理

网友:
我的应用在护栏灯领域是没问题!

13楼,我承认我没做过单点颜色灰度!说说你的方式,语言描述就好!
:)

网友:
这在LED护栏灯上应用较常见,就是用较大的数据流控制595的IO单位时间内的高低电平所占的比例来实现的.
    先用网格软件编好具有灰度等级的动画文件,然后对动画文件进行数据处理(按595管脚和多个595排列方式),一般常用的是8421压缩即16级灰度方式,当然还有32或更高灰度的,这种做法并不需要使能脚的控制,只需数据、时钟和锁存三根控制线.

网友:
【1楼】 holycat 仙猫的方法是可以控制单点的灰度的
【18楼】 2233223 雪之爱 应该也是比较了解,基本上把过程的都说出来了,实际应用的话,除了做轮廓的,很少用到8级或者16级灰度了,一般都32级以上,但是32级以上不用使能脚控制的话,可以控制的点数比较有限。

现在最多可以做到的应该是每种颜色16384级灰度,就是说单点可以出16384×16384×16384种颜色,比较恐怖。。

楼主:
我觉得仙猫的方法可行,理解起来也简单,但是13楼呢?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13楼19楼的兄弟能说说在单点灰度使能脚的用法吗?虽然离开灯饰行业差不多有一年了,但还是挺感兴趣的

网友:
晕呼呼,看完了还是没弄懂。
我现在是只控制第一个点的变化,依靠595的移位使其它点也变化,但整体看起来是同时变化的,没有流动的效果。

网友:
74hc595驱动led产生灰度等级只能是很少的led,大屏幕有专门的灰度等级控制芯片

网友:
护栏灯上用这个就足够了。

22 楼把移位速度减慢点。10个点移动的周期控制在20ms左右。看看效果后,然后慢慢加点。

大屏很闹火的。

网友:
【24楼】 mljda:不知道你控制595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我是一位一位控制的(可能你是一下传8位)。如果我把位移速度调慢的话就会感觉有抖动。

网友A:
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以前有人说过现在LED的资料漫天飞,没什么行业秘密

16个灰度,也就是 0--15,用4个BIT来表示, 8-4-2-1

用PWM产生4个联系不同占空比的脉冲
T8        8/16                对应BIT8
T4        4/16                对应BIT4
T2        2/16                对应BIT2
T1        1/16                对应BIT1

8/16表示的是把PWM的周期划分为16份,其中量的周期占8份,其他雷同

当这4个脉冲运行后,由于人的生理特点。也会出现需他的灰度;
同上面的方法比较,它需要4次个周期人眼才能感觉出灰度;
但是对PWM的要求就很低;比如256种灰度,不过送8次,1024也不过要10次
大大减低了对硬件的要求,现在基本都是使用这种方法;

在一个595上+出现不同的灰度,就必须结合上面说的东东;
把一个灰度分解成4帧
例如灰度9: 1001
T8        8/16                对应BIT8
T4        不亮                对应BIT4
T2        不亮                对应BIT2
T1        1/16                对应BIT1

所以我们的各个灰度分解为4帧,送4次都595,就可以了

例如在1个595上出现下面不同灰度的4个点,(就以4个点举例,)

4个点的灰度
3,12,10,7

转化为BIN码
0011  1100  1010 0111

把8-4-2-1码分割出来,得到独立的4帧

BIT8
0      1     1   0

BIT4
0       1     0   1

BIT2
1      0      1   1

BIT1
1      0      0    1

步骤:
1.把BIT8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8
2.把BIT4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4
3.把BIT2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2
4.把BIT1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1

经过4帧的时间叠加后,就得到不同的灰度。

网友:
楼上精彩!

网友:
用输出锁存没有

25由于移位。3RGB占3个脚,输出一个点,其实是要操作3个595IO口的。所以也要用输出所存的。

26楼专家。视频屏的用法。学习了。
可惜网上也不是LED满天飞!
拜谢了。自己一直没想出来。看来回帖有好报啊!

网友:
呵呵..终于明白了,谢谢26楼!

网友:
谢谢【26楼】 polarbear 枫叶,原来是控制OE,我一直把OE直接接地了

网友:
仔细看了26楼北极熊的思路,果然是相当精彩,以前不知道,学习了!
俺从未用CPU这么做过,而是用FPGA做过类似的东西。
26楼方案向595输出的CLK的密度要少得多,总体上能减轻软件的负担。但因周期是不等长的,代码会变得复杂。
另外由于CLK引发的噪声,将不再集中于一个频率上。

细想想的话,如果点数很多,用软件做肯定是困难的,尤其需要加入动感和灰阶时。因需要准确的CLK周期,借助于中断的话,进入/退出服务程序也是要花费CPU开销的,CLK就做不快,而这时用FPGA来实现应该是最合适的。

网友:
我们单位以前用CPLD控制的全彩屏,12级灰度的彩色,还是蛮好看的。时钟频率达到6MHZ,抗干扰有点不行了,呵呵。

网友:
26楼的精彩。。谢谢了。。

网友(2008-05-20):
最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看了26楼的感觉不错.
谢谢1!!

网友:
没太看明白26楼的,晕呼呼,哪位高手再解释下?

网友:
唉,哪有满天飞的资料呀?

花钱买了学习学习也行呀.

QQ:1103012

网友:
必须做个记号了.

网友:
有专门的芯片

网友:
赞一个,26楼的好!

网友:
今天看了一个大屏幕,里面用到的驱动是这样几个:595、138、245。
是256级灰度的,屏是双色的,但是好像从来都是只亮红色的。

网友:
必须做个记号了

网友:
26楼精彩,学习了。

网友:
反复看了很多次就是没看懂,有谁看懂了写个小代码来测试一下。最好是51的。

网友:
没搞过,但看过FPGA的资料,FPGA也没搞过,给我最大的疑问是:这些灰阶控制LED屏,对LED灯有要求吗,一般的LED可以吗?好像都是单色的啊!

网友:
懂了,26楼专业,我以前还买过LED屏这方面的资料,但都是论文啥的

网友:
PWM直接控制OE脚就可以啦,不过是控制全部的亮度

网友:
这是LED显示屏的控制方法,往视频算法方向考虑下吧!

网友:
其实视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记下了,过段时间做做实验。整天净做低级的事情了,高级的事情没时间想,呵呵,必须扭转现状

网友:
近来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先谢谢上面几位高手的解答,研究一下,再来探讨。

网友:
对,应该作个记号,要学习一下26楼的经验!

网友:
有启发,谢谢 polarbear 枫叶!

网友(2008-07-26):
13楼说的是做显示屏的,如果只点亮几个灯并且有灰度,可以用PWM功能。

网友:
谢谢26楼的朋友,虽然原来看过专门讲LED屏的书,不过没有你说得通俗易懂,再次拜谢了

网友:
用595的3个输出口加上R-2R网络就成了,3BIT DAC,这样有8级灰度

网友:
博大精深,谢谢!做个记号!

网友:
26楼精彩.

网友:
【26楼】 polarbear 说得精彩,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应用,受教了.

网友:
以前做过LED屏,只做过单色的,不过没做伪彩和全彩,好像外面通用的方式是595+TIP127,595控制点数据,127控制行扫,直接控制127的通断时间就可以实现灰度,由于595带锁存功能可以在显示当前行的时候更新下一行的数据,楼主可以找卖主控卡的厂家,一般都提供点阵屏的PCB版图。

网友:
26楼厉害,以前听人说过,就是没明白!现在看了三遍才明白,那么如果要产生256灰阶呢?
这样做吗?
256个灰度,也就是 0--255,用8个BIT来表示, 128-64-32-16-8-4-2-1

用PWM产生8个联系不同占空比的脉冲
T128      128/256               对应BIT128
T64       64/256                对应BIT64
T32       32/256                对应BIT32
T16       16/256                对应BIT16
T8        8/256                 对应BIT8
T4        4/256                 对应BIT4
T2        2/256                 对应BIT2
T1        1/256                 对应BIT1

然后后面数据处理发送类似方法?

网友(2008-12-02):
个人理解:

普通led屏在亮时,虽然肉眼看起来是静止的,但实际上是在快速的扫描。

如果你要实现灰度,在普通无灰度的基础上,把扫描频率加快16倍,这样控制每个点每次扫描时的亮灭,就可以实现16级灰度。

没试验过,欢迎指正。

网友:
【80楼】 javenreal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好帖不能不顶啊,学习了

网友:
牛人集中地

网友:
【80楼】 javenreal 的方法不如26楼的。

受教了。

网友:
我理解是这样的:枫叶的思路是不是在没加灰度的刷新频率基础上提高到了4倍?相当于一幅没有灰度的画面现在加上灰度后需要刷新4次才能现显灰度的效果?

网友:
虽然还没看懂, 留记号.

网友:
还在硬件··mark··

网友:
一直在找相关LED驱动的资料,转载一遍文章,应该可以正解枫叶写的内容.

网友(2009-04-03):
mark,学习,等有心得了再来汇报

网友:
我理解了,也写出程序了,可就是调不出来,郁闷。。。。。。。。。

网友:
看完26楼恍然大悟,mark

楼主:
好老的贴,又被顶出来了

网友(2009-05-23):
留个记号,回去默默研究。

网友:
我怎么看不懂26楼意思啊,我资质太差了。谁能再说一次吗?换个人说可能我会看懂

网友:
这个话题很好,我也在弄这个!我也是用26楼方法去做的,LED护烂管用这方法做效果满足!但做屏的话,数据量太大,点数太多,单个单片机速度跟不上,要用多个单片机才行,但用多个单片机去做成本高而且弄数表也复习,所以想问问各位高手用什么速度快的单片机去做??

网友:
高手做屏一般不用单片机吧...

网友:
留个记号,研究研究~

网友:
呵,来迟了,至今才有空试下这个595送灰度的。
按上面的原理可以实现灰度控制,但一开串口中断时,就会不规则地闪(595的送数程序我放在定时中)!晕!搞了一个下午还没解决!
1、不知是不是要在给595送数时,要把OE拉高,让输出不受影响呢?
2、是不是我的串口占用时间太长,把定时器的时间给占了呢?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呀?

网友:
已解决!
把PWM频率提高到47KHz,人眼就看不出闪了

网友:
调到47kHz才看不见闪烁的一定不是人眼,是昆虫的复眼。

网友(2009-07-25):
哪个大哥给个护栏管的具体程序看一下啊,我在学习LED灯的编程,第一个要学着编的就是护栏管的,弄了N久也没弄出来,哪个大哥给个程序发到我邮箱,我邮箱fangpei520720@163.com,QQ:312505406;谢谢!!!!!!!!

网友:
我用FPGA做了一个护栏管控制器: 用的是26楼的方法. 256级灰度需要移位8次.
移位时钟是10M, 一行是900个LED灯, 共128行.现在发现灰度不均匀.
如颜色值从15跳变到16时,人眼明显看到一个亮的台阶. 我用示波器测量OE信号,是1/8--8/8T的,很标准.
当移位时间较长时,台阶更加明显. 即两次OE之间的消隐时间较长. 这种方法是否有视觉上的误差??

网友:
记号一下  不太懂

网友:
看了两遍,明白了,整个屏幕分为多帧,每帧的时间按位的权重计算,于是。。。

网友:
26楼这位大哥的方法,看的懵懵懂懂啊

网友:
112楼的大哥你有没有护栏管方面的具体程序

网友:
被这该死的网速害了

网友(2009-10-24):
步骤:
1.把BIT8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8
2.把BIT4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4
3.把BIT2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2
4.把BIT1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1

经过4帧的时间叠加后,就得到不同的灰度。

不用OE行不行? 就像下面这样:

步骤:
1.把BIT1的数据送到595,锁存.
2.把BIT2的数据送到595,等T1时间到,锁存.
3.把BIT4的数据送到595,等T2时间到.锁存.
4.把BIT8的数据送到595,等T4时间到.锁存.
5.把BIT1的数据送到595,等T8时间到.锁存.
6.回到步骤2

网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足迹:                  |  努力:         |     目标:            |
|     51-HT-AVR-STM32    |    操作系统     |        Linux WinCE    |
|     ASM-C-C++-C#-VC    |                 |        ARM9           |
|------------------------------------------------------------------|
|扬正气,促和谐!!!                                                  |
|------------------------------------------------------------------|
|下辈子我要做个大苦瓜,让吃我的人都来尝尝我的苦!                    |
+------------------------------------------------------------------+

网友:
好帖子 一定要mark

网友(2009-12-19):
诶  中国人真是多啊  你能想的别人也能想,我的想法和4楼一样,起初还以为只有我想到呢  呜呜  我32级有几点闪

网友:
学习了啊,OE都从不用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下Du Yany的用多路模拟开关来实现灰度

网友:
很精彩呀

网友:
26楼~~太厉害了~~

网友(2010-02-23):
有点难理解,不过我看了N次算是明白点了。一定试试,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不是很明白,先留个记号吧

网友(2010-04-02):
标记26楼

网友:
我比较感兴趣   继续关注

网友:
26l的思路比较精辟,赞一个!!!

网友:
都被顶了2年多了,好贴啊,谢谢26楼

网友(2010-05-30):
困扰多年的问题貌似有答案了,mark,深入研究

网友:
返回26楼再看了几遍~~再来顶一次~~茅塞顿开

网友:
hhh好方法!谢谢了

网友(2010-06-29):
如果按照26楼的方法,亮度损失相当大,不过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网友:
36楼的方法的确不错!!!

网友(2010-08-06):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哥看似有答案了,我也研究了很长时间了,正在做mega8+4片595 驱动控制器来驱动舵机工作,买了一个,还没有弄懂这方面的问题,请教一下你,给讲解一下吧

网友:
謝謝26樓專家解答

网友:
一直没有用过OE脚,去试试

网友:
水平太低。。。。没看明白。。。。标记一下。。。。。以后来看!~~~~~

网友(2010-09-07):
标记下,正在做多路舵机控制器

网友(2010-10-10):
还没看明白,先MARK

网友:
26楼,讲和精彩。是专家啊。一看就懂了。谢谢。

网友:
讲解很精彩

网友:
polarbear 说得精彩,学习了

网友:
mark  26楼 大神

网友:
在学关于595驱动点阵的 mark

网友:
谢谢26楼,尽管这么多年了,相信作者早已不会看这个帖子了,但还是要谢谢~

网友:
26楼精彩!!MARK!

网友(2010-11-26):
回复 网友A:

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以前有人说过现在led的资料漫天飞,没什么行业秘密
16个灰度,也就是 0--15,用4个bit来表示, 8-4-2-1
用pwm产生4个联系不同占空比的脉冲
t8 8/16 对应bit8
t4 4/16 对应bit4
t2 2/16 对应bit2
t1 1/16 对应bit1
8/16表示的是把pwm的周期划分为16份,其中量的周期占8份,其他雷同
当这4个脉冲运行后,由于人的生理特点。也会出现需他的灰度;
同上面的方法比较,它需要4次个周期人眼才能感觉出灰度;
但是对pwm的要求就很低;比如256种灰度,不过送8次,1024也不过要10次
大大减低了对硬件的要求,现在基本都是使用这种方法;
在一个595上+出现不同的灰度,就必须结合上面说的东东;
把一个灰度分解成4帧
例如灰度9: 1001
t8 8/16 对应bit8
t4 不亮......

好贴啊,刚好需要

网友(2011-02-13):
马克# 灰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以前有人说过现在led的资料漫天飞,没什么行业秘密
16个灰度,也就是 0--15,用4个bit来表示, 8-4-2-1
用pwm产生4个联系不同占空比的脉冲
t8 8/16 对应bit8
t4 4/16 对应bit4
t2 2/16 对应bit2
t1 1/16 对应bit1
8/16表示的是把pwm的周期划分为16份,其中量的周期占8份,其他雷同
当这4个脉冲运行后,由于人的生理特点。也会出现需他的灰度;
同上面的方法比较,它需要4次个周期人眼才能感觉出灰度;
但是对pwm的要求就很低;比如256种灰度,不过送8次,1024也不过要10次
大大减低了对硬件的要求,现在基本都是使用这种方法;
在一个595上+出现不同的灰度,就必须结合上面说的东东;
把一个灰度分解成4帧
例如灰度9: 1001
t8 8/16 对应bit8
t4 不亮......

今天再次膜拜,机理算是弄明白了!但是这个PWM是怎么发送的呢?先占空比8/16然后再发4/16?怎么控制呢?

网友:
26楼精彩,今天还在做灰度,
我是用FPGA实现的,因而用了高频开关来实现灰度,但这样的方法对数据传输率要求比较高,而且比较笨。
学习了,明天就改驱动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直在找相关led驱动的资料,转载一遍文章,应该可以正解枫叶写的内容.

推荐这篇文章,解决了亮度损失问题!

网友:
牛人们啊,学习,致敬!

网友:
标记26楼!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以前有人说过现在led的资料漫天飞,没什么行业秘密
16个灰度,也就是 0--15,用4个bit来表示, 8-4-2-1
用pwm产生4个联系不同占空比的脉冲
t8 8/16 对应bit8
t4 4/16 对应bit4
t2 2/16 对应bit2
t1 1/16 对应bit1
8/16表示的是把pwm的周期划分为16份,其中量的周期占8份,其他雷同
当这4个脉冲运行后,由于人的生理特点。也会出现需他的灰度;
同上面的方法比较,它需要4次个周期人眼才能感觉出灰度;
但是对pwm的要求就很低;比如256种灰度,不过送8次,1024也不过要10次
大大减低了对硬件的要求,现在基本都是使用这种方法;
在一个595上+出现不同的灰度,就必须结合上面说的东东;
把一个灰度分解成4帧
......

“今天再次膜拜,机理算是弄明白了!但是这个PWM是怎么发送的呢?先占空比8/16然后再发4/16?怎么控制呢? ”

既然楼上都说了,那我继续说,
这个“8/16然后再发4/16?怎么控制呢”,通过OE控制。
RGB888就是通过8T 4T 2T 1T  8/16T 4/16T 2/16T 1/16T  累计实现的。满额度不是 19T 而是15T + 15/16T

网友:
把8-4-2-1码分割出来,得到独立的4帧

BIT8
0      1     1   0

BIT4
0       1     0   1

BIT2
1      0      1   1

BIT1
1      0      0    1

谁能解释下,这个是怎么来的。不懂。。。

网友:
BIT8
0      1     1   0

BIT4
0       1     0   1

BIT2
1      0      1   1

BIT1
1      0      0    1
这个东东是怎么来的啊?想不明白,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
转化为BIN码
0011  1100  1010 0111

把8-4-2-1码分割出来,得到独立的4帧

BIT8
0      1     1   0

BIT4
0       1     0   1

BIT2
1      0      1   1

BIT1
1      0      0    1
难道就是这个0011  1100  1010 0111
数据不可能是0      1     1   0。。。。
如果是这样理解就通了。

网友(2011-03-22):
学习LED屏——灰度

网友:
看了三遍才知道是怎么来的了。呵呵偷着笑!
上面不少问的,我差点也同问了,还是先自己想想在问。
4个点的灰度 分别是 3,12,10,7
转化为BIN码
0011  1100  1010  0111

把8-4-2-1码分割出来,得到独立的4帧

BIT8
0      1     1   0   //第一位0是来自3的最高位,第二位1是来自12的最高位,第三位1来自10的最高位,第四位0来自7的最高位。

BIT4
0       1     0   1 //第一位0是来自3的第二位,第二位1是来自12的第二位,第三位0来自10的第二位,第四位1来自7的第二位。

BIT2
1      0      1   1

BIT1
1      0      0    1

BIT2\BIT1类似上面

网友:
枫叶,赞一个!

网友:
1100和0011灰度是一样的....
做这个就是骗骗眼睛而已了.

根本不是16级而是4级

网友:
LED单点灰度

网友:
26楼的果然经典,解决了我很久以来的疑惑,现在就迫不及待的想去买些led回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狠牛,豁然开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会是一样呢?
1100 和 0011肯定是不一样的
1100的总体输出时间是 (8T+4T)/16T
0011的 时间是  3T/16T
两个亮度差了去了

网友:
我看的晕呼呼的,大家帮我解释一下,全彩led有4个脚怎么接595呢?是不是有两个脚的全彩led??

网友:
上面讲的灰度应该是只针对LED的某一颜色。
一个595只能控制一种颜色的灰度,所有你的全彩需要3个595.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明白
嘻嘻

网友:
LED PWM控制 Mark

网友:
233楼解决了我的困惑,再看26楼

网友:
26楼说的对

网友(2011-06-30):
值得研究下

网友:
谢谢polarbear兄。mark一下!

网友(2011-10-21):
标记26楼  LED灰度控制

网友:
好贴!但是我还是有点疑问……
我也是做多舵机控制的,26l的方法可不可以用在舵机控制上?
至少我感觉对于AVR的16M晶振来说1us的精度貌似有点难。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记号再说

网友:
有点类似PDP的“子场”的概念。

网友:
还没用过,迟早要玩一下

网友:
赞一个,26楼!

网友:
这个思路非常好 只是北极熊大哥这个亮度有损失(时间和亮度二者不可兼得啊) 可以对应增倍时间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三基色的LED屏  采用这种方法
是否是依次送R G B三色的灰度数据 就是说送完R的并显示 再送G 再送B?

网友(2011-12-03):
顶,看明白了,应该也是需要循环不停的送数据,占大量的cpu资源?

网友:
只得好好研究

网友:
华山论剑啊,学习了

网友:
这么多年了,此贴依旧火热。。

网友:
这里真是技术的天堂!对于595我也不理解其工作原理,通过本贴我基本了解了些了!

网友(2012-02-25):
回复 网友G:

T8   T4  是不是PWM占空比

网友:
我这有种驱动芯片,每个可以产生三个256级灰度的pwm驱动信号,直接接led,才7毛钱一个,相比595便宜多了,楼主要是需要的话联系qq496139564,我们一起研究该芯片的通信格式

网友:
对了,幸好是ws2801。文档也给你,你看合适不

网友:
芯片不多,免费送2pcs/人,邮费自理,韵达快递

网友:
1.把BIT8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8
2.把BIT4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4
3.把BIT2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2
4.把BIT1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1
这个T8 ,T4,T2,T1,为占空比吗? BIT8送完以后馬上就送BIT4吗?然后再改变占空比吗

回复【26楼】-----------------------------------------------------------------------

网友(2012-04-13):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以前有人说过现在LED的资料漫天飞,没什么行业秘密

一点就破,非常好,从此不再傻傻的用256个占空比。

网友:
重新翻出来了,必须收藏,26楼的思路确实让新手开眼界

网友:
学习了,26楼的精彩分析值得一赞!

网友:
太多一下看不完,只好先马克了对不住了呵呵

网友(2012-09-27):
大侠,我用同一个IO口PWM控制2片595使能端整体调光,第一个片正常,第二片开始一会正常,后来芯片就发烫了,这是为什么呢?求解答!

网友:
标记 学习  led灰度

网友:
很精辟啊

网友(2013-06-20):
很好,很强大,懂了

网友: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2013-07-21):
74hc595驱动led产生灰度等级

网友:
非常好的讨论,学习了。记下!!

网友(2013-09-22):
mark一下回家慢慢看。最近入手了一块全彩屏,正在学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还真没考虑过这个,呵呵,用595实现这个功能真心不错的!聪明!

网友:
26楼大神,精彩!马克加素

网友(2014-04-16):
用IT的TLC5940系列吧  16路恒流pwm源 30M的速度 性能很好也能更好的驱动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以前有人说过现在LED的资料漫天飞,没什么行业秘密

深受启发啊,实际的设计编程思想传递的魅力才是最强的!!

网友H:
26楼见解很高,但也有问题

16级灰度的时候,最高亮度亮的时间 是8+4+2+1=15
但是总亮度时间是 16+16+16+16=64
也就是说最高亮度只有单管持续亮度的1/4
若改为256级亮度,则最高亮度只有持续亮度的1/8

即:此方法虽然节省了扫描时间,但却大大降低了显示屏的亮度

网友(2014-07-17):
引用 网友H:
26楼见解很高,但也有问题

16级灰度的时候,最高亮度亮的时间 是8+4+2+1=15

OE的四个脉冲只要是占空比是1/2,1/4,1/8,1/16吗?
跟频率有关吗?

网友(2014-10-22):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以前有人说过现在LED的资料漫天飞,没什么行业秘密

这个看得懂,谢谢。

网友(2015-03-25):
引用 网友H:
26楼见解很高,但也有问题

16级灰度的时候,最高亮度亮的时间 是8+4+2+1=15

灰度,亮度,关系终于搞清楚了

网友:
是不是把平时1ms扫描一次 。改为100us扫描一次。每次填充的数据不一样,就形成了一定的灰度?
这样1ms要送10次数据。如果送5次表示灰度50%。送2次1,表示灰度20%。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2016-08-16):
古董贴翻出来学习

网友(2016-11-23):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8-08-08):
你说的不就是这种带IC的LED灯珠么,单线信号传输!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1611-1-1.html

网友:
26 楼方法不错!

网友:
现在MBI有专用的IC可以产生灰度等级控制

网友(2019-05-06):
引用 网友H:
26楼见解很高,但也有问题

16级灰度的时候,最高亮度亮的时间 是8+4+2+1=15

重复了,删除一楼

网友:
引用 网友H:
26楼见解很高,但也有问题

16级灰度的时候,最高亮度亮的时间 是8+4+2+1=15

这个占空比不可以是

1/16
2/16
3/16
4/16
5/16
6/16
7/16
8/16
9/16
10/16
11/16
12/16
13/16
14/16
15/16
16/16

这样连续变化的吗?

网友(2019-12-16):
引用 网友C:

此贴继续火

网友(2021-03-31):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以前有人说过现在LED的资料漫天飞,没什么行业秘密

,mar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