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电方案? 恒压 还是先恒流再恒压

楼主(2008-04-18):
公司的前辈让我做恒压的 两节串联 8.4V
可是我在网上看都是先恒流然后再恒压啊?
到底怎样更好 ,烦劳有经验的指点!

网友:
2节串连 如果不是单独的检测和单独充电  只能是恒压了
因为如果2个电池不平衡的情况下恒流充
你只是检测2个串连的电压 并不知道单个的电压 “恒流”的电流一般比较大 危险 过充
所以 还是直接恒压充
每个电池都有保护板 某个电池满了 保护板可以吸收小电流 而不满的电池继续充
呵呵 一己之见 说错了下面的兄弟批评 呵呵

网友:
建议先恒流再恒压,但保护功能要做足,负责会损坏电池的性能。

网友:
恒流限压

网友:
单节锂电池充电程序:

涓流 = 10%恒流充电;
//唤醒电池状态
while(电压<2.9V)
{
        电流 = 涓流;
        if(时间> T1)
        {
                电池失效;
        }
}

while(1)
{
//恒流充电状态
        while(电压<4.2V)
        {
                电流 = 恒流;
                if(时间> T2)
                {
                        goto AA
                }
        }
//充电完成状态;
        电流 = 涓流唤醒;
        while((电流<=涓流) or ((时间> T1))
        {
                break;
        }
AA:
//检测电池低于4.0v重新充电
        while(电压>4.2V-200mv)
        {
                sleep;
        }
        时间 = 0;
}

楼主:
2节串连 如果不是单独的检测和单独充电  只能是恒压了
因为如果2个电池不平衡的情况下恒流充
你只是检测2个串连的电压 并不知道单个的电压 “恒流”的电流一般比较大 危险 过充
所以 还是直接恒压充
每个电池都有保护板 某个电池满了 保护板可以吸收小电流 而不满的电池继续充
呵呵 一己之见 说错了下面的兄弟批评 呵呵

我想问下 如果一开始的充电电压是8.4V,那岂不是电流要很大啊,我看大部分资料介绍都是先恒流充电到4.2V(如果单节的话),是这个理吗?

网友:
锂电池要单独检测,要有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