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本本上都有个硬盘保护装置,通过传感器来感知当前电脑的加速度和角度,不知道这个

楼主(2008-04-18):
如果可以的话,去电脑城修电脑的地方找几个IBM的废主板拆来用,又好又便宜.

楼主:
找了下资料,IBM采用Analog Devices公司的ADXL320类似的传感器作为硬盘保护

网友:
找废主板可遇不可求。

网友:
我晕,找坏主板大可不必。IBM用的就是个三轴加速度计来测姿态的,利用重量加速度在轴向方向的分力,通过反三角运算解出姿态。
这种测量姿态的方法在静止时相当准确,但是动态的姿态测量是不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