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难题:步进电机要在水里工作,如何密封,才能工作2年呢?

楼主(2008-04-18):
因工程的需要,步进电机需要在水里工作。对步进电机采取了如下措施:
1、做一个比步进电机外径略大的不锈钢外套。
2、出线端用防水电缆接头。
3、会进水的地方都用玻璃胶密封。
4、主轴上套了一个密封圈,再上一些高温油脂,
经过上面的处理,电机可以工作一年多,但最后内部还是会生锈,影响工作。

请教如何才能提高防水性能呢?如何做才是正确的呢?谢谢。

网友:
一是防,
2是排

楼主:
内部进了水需要排水机构,如果是这样内部的转子早已生锈了。
如何防呢?

网友:
主要是防水气,可以在内部空间多放些吸水剂,在密封好的基础上可以再延长点时间.

楼主:
吸水剂也有饱和的时候。不锈钢外壳内部没有多余的空间。

网友:
水深多少?密封前将内部增加气压,同时在内部增加气体释放材料以保证长久压强。
产生锈蚀的原因:电机工作时温度上升将内部的气体排出,电机停止工作后冷却将水吸入。

网友:
高压氮气密封,深水设备都这样做。

楼主:
5楼:“产生锈蚀的原因:电机工作时温度上升将内部的气体排出,电机停止工作后冷却将水吸入。”有道理。电机工作后确实会产生温度。
6楼:是什么名称的油呢?

网友:
变压器油,牌号不知。潜水泵用的应该可以吧。产品用的话应该有防水的电机

网友:
直接购买特种步进电机(内部真空,防水标准达到IP68等级)~~~~~

如果不考虑成本问题的话

网友:
在电机里面加变压器油,这是从以前一个老师傅那里听来的!

楼主:
7楼: 高压氮气密封,可以参考。
10楼:特种步进电机有型号吗?可以参考他的做法。
11楼:以前用过油浸的电机,如果电机漏油,水面上会飘起一片油污,有污染。

楼主:
请问还有好的方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