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原点定位 用EEPROM 记步数,掉电回位! 能否行的通?

楼主(2008-04-18):
步进电机原点定位 用EEPROM 记步数,掉电回位! 能否行的通?
用MEGA16 +ULN2003A 驱动12V步进电机,八拍为一步,掉电时,写入EEPROM的步数,上电时,读入EEPROM的步数,与原点(暂定为0)比较,如果不是,则电机复位。暂时不考虑机械的因素。

网友:
加个零点光耦不就中了吗

网友:
好像有得做

网友(2009-06-24):
楼主搞定了没有?
我用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电机不动,是怎么回事情呢?

网友:
如果没人强制拨动电机且运行时没失步就没事

网友:
不知三楼的步进电机带不带中项(线圈中心抽头),如没有2003是不可以驱动的。楼主所说是精度是多少,要求不高话可以用行程开关(微动开关)如果精确到微米或更高得用光来测了。当然这里面还有巨多的事情得处理。

网友(2009-11-09):
目前 我在用48做  数码管显示相对坐标  开机可以设定原点  脉冲是MCU产生的   任务有些饱和  在解决中   回位用相对定位就可解决  不需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