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作在工业环境plc地线的处理问题求教

楼主(2008-04-19):
这几天看了大家的思路,想问问大家对工业环境plc地线应该怎么处理 现在想到的有如下的种类:外壳地 屏蔽电缆的shell 数字电路的地dgnd 模拟电路的地AGND 电源的地PGND 看了些资料说 模拟的电缆shell单端接地 继电器的电缆shell双端接地 那么电路板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不是还要和机壳大地通过一个电容相连? 感觉有点乱 请教一下大家如何处理 我现在做的一个采集器 电路板上三种地:agnd dgnd pgnd 连接如下全部为单端电感连接agnd-->dgnd-->pgnd-->通过电容连接到机壳  同时传感器电缆的shell也接到机壳  请问以上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
好复杂啊
这个要看看EMC方面的书了,好久没有注意这个了
不过工业环境这几个确实要好好注意阿,尤其是模拟的地,现在都有点怕这个了

网友:
AGND 和 DGND 之间是单点连接或者是电感连接的,不用电容连接的

AGND 和 DGND 和PGND 之间可以没有连接

A、DGND  和 PGND 分别使用电容与大地连接(你所说的外壳、以及电源输入的地线)

电缆线的屏蔽层,通常与大地连接,两端都要连接的。

网友:
接地问题要根据现场情况的,书本上的知识并不全对。现场调试的多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