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一个多线程串口编程工具CSerialPort类

楼主(2008-04-19):
这个类,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龚建伟编的书中大量的介绍它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下了 顶一个

网友:
这个类还是有BUG的,希望有大师能改进一下,
    现在新的机器几乎所有的都没有串口,使用的都是USB-232,调试的时候难免不有没有关闭上位机而拔掉USB-232线,这时候就会出错要关好几次才可以!

网友:
这个类还要改进才好用,我修改了一些,但不完善只是自己用,主要下面几点:

1. 发送数据只支持字符串的发送,这个修改很简单。
2. 接收数据后对每一个字节发送一个 WM_RXCHAR 消息,这样的效率比较低,最好能改成每次发送 WM_RXCHAR 消息的时候传送 数据个数和数据缓冲区的指针,这样就可以一个 WM_RXCHAR 消息处理一批数据。
3. 发送数据只是将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然后给发送线程发送一个消息通知其开始发送,这样发送函数返回的时候数据还没有真正发出,如果连续调用发送函数则上次没发送的数据就会被覆盖了。
4. WriteFile() 和 ReadFile() 如果返回错误就关闭端口,这样就不会由于USB设备拔下发生错误。

网友(2009-07-30):
不知道现在还没有有人用这个

楼主的这个好像只支持 COM1-COM4的
我这里有个支持COM1-COM19的,不过是别人程序里面的,不知道是否被修改过,不知道要不要上传

另外楼上的WriteFile() 和 ReadFile()两个函数,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类有这两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