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量]布局想象图。等有物品尺寸再逐步细化(外壳与轮子已定)

楼主(2008-04-19):
外形D350×100mm,底盘高度为10
轮子D90×35mm

网友:
真快!!画得不错!!

网友:
【2楼】 armok 阿莫
Good!Thanks!!

网友:
mljda真快!!就是这种结构!!!!好!!

网友:
原来坛子里的骚窝用户这么多。。。失敬失敬。。。
用UG轻轻的飘过

网友:
好。和广告上那个外型都是圆的。

网友:
我以前在一个电子杂志上看到的。兴趣很大呀 !

网友:
一共几台电机?行走2台。那个刷子和吸尘的部件另用一个吗?如果自动充电。哪么那个线圈是在两个电池包之间吗?

楼主:
清扫部件另记,
暂时是有限充电,直流插座。

网友:
电池起码要用12V的蓄电池。4个电机消耗不小。特别是那个真空泵

网友(2008-12-05):
采用三个轮子,后两轮直接做成浮动式的,这样空间就空出来了,很好布局了!前轮加动力采用拖动的方式,驱动和转向都很好弄了!直接就是步进电机加齿轮的方式,而且采用步进电机再加上编码器就可以提供很便捷精确的小车定位了!(辅助一些定位传感器)。

抛开日韩的娱乐性设计思维!你会有更好的思路!一味的模仿反而会走入死胡同。吃透原理针对实际找到自己的解决之道才是最好的!

网友(2009-01-04):
没下文了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很希望看到后续的进展。

网友:
电机耗电量不大,我做的电机每个100mA左右,风机在300mA左右,均为12V供电。

网友(2010-04-03):
学习了,谢谢楼主讲的这么详细

网友:
真空泵呢?

网友(2011-07-29):
防跌落的装置需要在机器的最前端,和侧面,后面不需要,不然你前面的万向轮会掉出去。当你想退的时候。机器退不回来了。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