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稳定性怎么这么差啊,今天总算长见识了

楼主(2008-04-19):
一个很简单的按键小功能, 以前用51何avr做过, 功能都非常理想

现在改用PIC16F877, 按各个键时分别在数码管上显示相应的数字,出现如下问题:

1. 快速同时按键多个键时,会出现没有反应的情况, 之后再按单个的键, 都没有反应 (正常功能是按0键显示“0”)

2。快速依次按单个键时, 会出现没有反应的情况,看上去象程序跑飞;但之后再按单个的键, 有时有反应,有时没有反应。

网友:
不一定是PIC 差,可能是逻辑差

网友:
PIC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看来不负责任

你怎么不找找你程序的毛病

网友:
注意PIC端口的“读-修改-写”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

等回去后再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毛坑不好

网友:
程序问题,自己不会游泳说河为什么是弯的。。哈哈。

网友:
用这么多年单片机,确实没见过单片机的问题,只有人为的逻辑错误或是对单片机特性没有掌握而导致的问题,楼主的现象明显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程序不复杂  应该是对IC不熟悉  程序问题

网友:
呵呵,我用PIC很好啊,程序跑飞了

网友:
只有人为的逻辑错误或是对单片机特性没有掌握而导致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程序是正确的,键盘扫描的程序已写过N遍了,所以才怀疑PIC芯片的稳定性
呵呵,搞单片机吃力不讨好,大家就饶过我吧

经过2天的测试,终于发现是一个焊点的问题

网友:
哈哈,大家也都是在开玩笑的,不用往心里去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了,MCU出现问题很少的,多数是程序和硬件有问题,或者资料没有看清楚而已

网友(2008-06-11):
我也遇到了PIC“不听话”的问题了,特来请教:程序中就一个死循环,让指示灯亮的,硬件连接方式是IO口过指示灯过电阻,然后接地。可把程序写进去之后,它亮一会就灭了,用手一靠近它,就又工作了。实在是太“智能”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高手指教

网友:
16楼,我猜你复位脚没有处理或有虚焊

网友:
16楼的问题我试过差不多的。重新校验发现很多错误。后来发现配置位设定不好。

网友:
谢谢了。确实我设的外部复位,却对复位脚没做任何处理。刚开始用PIC需要注意的地方还得一点一点积累呀!

网友(2008-08-17):
呵呵,稳定性不很强倒是PIC的会有些型号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差得很的型号一般PIC就没有啦

网友:
稳定性不很强倒是PIC的会有些型号出现这样的问题

晕,那些型号哦,说说啊,PIC单片机用了有5年了,一直没啥问题,但是型号更换的比较少,能说说哪些型号稳定性不好啊,搞的心里都不踏实。

主要用过PIC16F877A,PIC16F876A,带CAN的PIC18F4685,其他型号的还真没用过,反正都差不多。

网友:
想起了N年前的故事,是真的故事,身边的故事
N多的程序员,学艺不精,经常指针乱射,程序跑飞,用Windows95哪会,兰屏,动不动就是2个字:病毒~,靠,老子一去,什么毒都没有了,就算有病毒,也可以共存,楼主既是这类人,到我这里来得话,开除没有理由

现在的生产工艺,再经过这些半导体厂商的质量检测,想要不稳定都不容易,不要轻易怀疑,多分析

建议,楼主这样的人最好转行,做市场可以,做技术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