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PLC: 指令的定义及指令码格式

楼主(2008-04-19):
指令列表及指令代码.
01  NOP = 0X00
02  LD  = 0X01
03  LDI = 0X02
04  LDP = 0x03
05  LDF = 0x04
06  AND = 0X05
07  ANI = 0X06
08  ANDP =0x07
09  ANDF =0x08
10  OR  = 0X09
11  ORI = 0X0A
12  ORP = 0x0B
13  ORF = 0x0C
14  ANB = 0X0D
15  ORB = 0X0E
16  OUT = 0X0F
17  SET = 0x10
18  RST = 0X11
19  SFT = 0X12
20  CJ  = 0X13
21  CJP = 0X14
22  MPS = 0x15
23  MRD = 0x16
24  MPP = 0x17
25  MC  = 0X18
26  MCR = 0X19
27  INV = 0X1A
28  PLF = 0X1B
29  PLS = 0X1C

END = 0XFF

指令编码由指令代码+数据类型+地址组成

指令字长以32为基本单位,基本指令为32位字长.

8位指令代码+6位保留位+2位数据类型+16位地址.

数据类型有3类:

01 位
10 字
11 立即数

主持:Trinove阿力等人,参与:dragon045、try、TIDSP、NomoneyIv青菜、姜兄、空心菜、炳哥哥等等。

网友:
置顶了,这个是关键资料啊!

网友:
哪位可以解释一下每条指令的使用和功能。

网友:
看来又是仿三菱的,有亲切感。用的芯片价格有点高,看来是开发高档PLC。

网友:
芯片价格不算高,因为就一片,不扩RAM、FLASH什么的。
只是掉电的部分需要一小块外部存储。

结构上也没有CPLD之类的,成本不会高的。

网友:
指令應分基本指令與應用指令否折指令碼會太長可參考FX指令(Command monitor)

网友:
掉电保存选择铁电的IC.
----------------------------------------
做伪PLC本体时曾考虑可能个别应用系统有这个特殊需要.这个个别当时想了一晚上实在想不到,就放弃了掉电保存部分.
结果以后还真遇到了,呵呵幸好系统支持双路(A,B)高速脉冲输入,就用了外部一路脉冲输入掉电来实现中断-保存动作.

网友:
炳哥哥: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你"强"!!!

网友:
关键资料还是要记号一下!

网友:
这个PLC性能应远高于松下FP0,东芝EX40了.

网友(2008-08-28):
做到哪里了,扫描时间有多少.

网友:
仿三菱的好啦,强烈支持

网友:
楼上的!!

怎么都是仿三菱的啊

谁能弄点日本欧姆龙的指令码啊 !!!

我非常感谢!!

网友(2008-10-11):
我相信阿力现在气消了,我也是确信每个人特别是对技术有一定研究的人都承受不了他人挑衅的语调,但事情过后能冷静下来。

阿莫还有阿力我觉得你们了不起,因为你们的行动竟然引起一些高级别的人员注意你们并实施了语言BL,象我这样的是100年都没有人会理我。呵呵!感觉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没有必要来用开源PLC的,而且他不是想推进这个项目的,所以他是有用心的,我们不能乱了阵脚。请阿力仔细想想他的动机,希望阿力释然。

虽然你们的行动打扰了既得利益者们,你们就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我的宣言是:让他们更痛苦吧!

你们目前是点燃梦想的巨人!

接下来让我们再努力把梦想成为现实!

网友(2008-12-13):
建议完全参考三菱的指令编码

从零开始编不好,最好前面空几个

网友:
有个参照是比较好点!~~~~

网友:
推荐一下信号隔离IC,防止核心芯片受外部冲击。传输波特率高(从2M到150M),脉冲失真小(可以达到10ns以内,甚至3ns),延时误差也在10ns内,隔离电压2.5Kv,瞬间共模抗压30kV/分,体积可以做到MSOP封装(3×3mm)。

网友(2011-09-13):
请问扩展模块的地址是如何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