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用过STM32的兄弟,介绍一下,开发STM32都需要哪些工具?

楼主(2008-04-19):
这几天看了论坛里面关于STM32的帖子,心里痒的很,也想尝尝鲜,看了深圳英贝特的开发板,好像不提供开发工具,麻烦对STM32开发流程比较熟悉的兄弟介绍一下,如何入门?怎样投资最少就可以把STM32跑起来。

网友:
用万利的板子,带有ST-LINK仿真器,使用IAR软件。

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
万利的EK-STM32F上集成仿真器 IAR4.42A直接支持 不过只能调试STM32F系列的芯片199元挺值的
英贝特好像有一个学习套件有一个ULINKME 还有一个学习板好像挺贵的 超过350 具体不知道多少 可以在KEIL中仿真

网友:
如果用IAR 建议直接用J-LINK

网友:
直接用isp,没串口则需要一根usb转串口线

网友:
如果不出意外,很快大家就可以看到在Keil的MDK下会支持ST Link2。

这样象ST Link2这样廉价的调试工具可以实现在IAR、ARM MDK下使用,算是比较实在的了。

网友:
Keil支持的话,那stm32就无敌了。。。

网友:
keil3.20版本目前已经支持STM32

网友:
今天收到了力源发的礼物

STLINK2 (原文件名:照片 007.jpg)

这个迷你仿真器可以向力源团购,不公开销售.为什么呢?不清楚.

网友:
估计也是他们自己做的吧。

网友:
我觉得最方便的还是ISP,仿真的用处不大
用UART加一些调试信息就足够了

网友:
请问万利的板子哪里去买啊?
官方网站上标的建议零售价怎么是是399 啊???

网友:
请问万利的板子哪里去买啊?
官方网站上标的建议零售价怎么是是399 啊???

搜淘宝,万利在淘宝上开店了

网友:
淘宝上搜了刚才  无果  。。。。
能给个地址么?

网友:
已经找到了 谢谢~

网友:
STM32不能用ADS是吗?

网友:
我也收到了力源送的一套STM32的板子和仿真器.可惜还没时间玩,呵呵.

网友:
万利的EK-STM32F经常ISP的话可能用不了多久Flash就挂了(按最少次数1000次算的话)
我有阵子调试STC单片机,因为可以串口ISP所以烧Flash烧得很爽,程序都懒得检查就烧了,
错了再改,结果1天200多次……

网友:
万利的EK-STM32F经常ISP的话可能用不了多久Flash就挂了(按最少次数1000次算的话) ?

你做过测试吗?ST和STC可不是同一个档次的MCU。STM32的官方数据手册说的可是可以保证:

这里说的10K是相对保守的一个值。就算按10K计算,也比你道听途说的1000要多一个数量级。顺带发个牢骚,很不爽楼上的这样做法,没有调查,不知道就不要乱说法,误导视听。

网友:
用串口ISP 会让人吐血的。。。

下载一次还要重新再打开那开那个 ISP软件。。。狂浪费时间。。。

还是用ST LINK比较好,不过速度比较慢。有米还是考虑J LINK

网友:
我也喜欢ISP+串口的,从不用仿真,而且喜欢用ADS1.2,灵活,最原始的可能也是最灵活的

网友:
STM32F市场上零售买不到!狂晕!!!

网友:
武汉力源问下,好像有很多地方都有经销商

网友:
陶宝有的,很多.
学arm最好有个硬件仿真器
万利的板本身有带stLINK的(USB接口)
不过这块板扩展不太好,是2.0mm的,不好接

网友:
陶宝有的  stm32 芯片 很贵的 !  能不能便宜点啊 , 这样可以入手了

网友:
力源有整套的零售信息的,你去主页上看看。

网友:
力源,MXCHIP.COM提供零售业务,用了一段时间万利的板子,还不错

网友:
18楼:
    我回复时不够严谨没有去查Datasheet,在此表示歉意。我说1k次确实是“道听”来的,在
“初步决定买STM32的实验板,问一下bozai和高手们”一文中楼主提到这个数据,因为回复的网
友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误以为这个数据没问题。

    另外STC单片机虽然不是和ST同档次的,但它的擦写次数是100k以上。

楼主:
我看了万利的网站上ST-LINK一个199元,但没有说可以支持STM32F阿,只说可以支持STR7系列的ARM,另外如果只购买万利的开发板的话,以后自己想做产品的话,还是得买个下载器,其实仿真倒是没有什么必要,只要能够快速的下载即可。不知道有没有较好的推荐,不带仿真功能,只有下载功能的下载器,只要速度不是很慢就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STM32下载器不用买,也没有专用的下载器可买,直接用串口加下载软件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08:05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