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明扼要的SD卡操作资料(中文)

楼主(2008-04-19):
最近想写SD卡的底层操作程序,找到的都是高手们写好的程序,想看下SD卡的具体操作步骤,官方的资料太冗长太垃圾,在网上逛时发现MAXIM-IC有一个SD卡的应用实例,讲的挺不错。

修改内容:标题名称

网友:
先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
谢了
正需要

网友:
今天刚把SD的读写搞定,参考的bozai的程序,还顺便看了写FAT文件系统的,程序真长啊,够我搞一个星期的了

楼主:
【6楼】 gwh1128

我也下了bozai的程序,都看了一个星期了,还不知SD卡的操作如何下手,今天找资料时发现了MAXIM的资料,对SD卡的底层操作讲的挺不错。

菜菜的说一下,这是我第一回写这么大的程序,偶是搞硬件的。

网友:
相当的不错的资料~~~~~~~~~~~~~~

网友:
呵呵,官方的那个资料确实是难看,太长了,抓不住重点,我就是大体上看了下,主要是读写命令数据的时序还有初始化,然后又看BOZAI的程序,一起来理解的,不明白了又去看那官方的资料,提醒你一下,对SD卡高速写命令前延时几个周期(8CLK)再写命令,我昨天就是因为就延时了一个,时间不够,让我调了一天才找出原因,还以为是硬件有问题呢.

楼主:
【10楼】 gwh1128

网友:
不错,下来研究研究,官网的太多了,看了后面忘了前面.

网友:
谢谢,最近看的很糊涂了,

网友:
呵呵,以前在美信送的小册子上看到过

网友:
顶了,下了看下,也要做SD卡的

网友:
里面的是crc7例子是怎么算的,我算的怎么和他给的结果不同,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10011100经过CRC7出来的校验和是0111101.我算的怎么不是这个了。

网友(2008-05-24):
谢谢啊,先收藏啊,估计那天应该会用到!

网友(2008-12-17):


网友:
先收藏了。等以后慢慢的学习,再次感谢原作者和楼主谢谢。

网友(2009-02-19):
相当的不错的资料.MARK

网友(2009-03-23):
弄回去学习下。。!!

网友(2009-05-19):
最近一直在研究SD卡与单片机通信,下了,好好研究,嘿嘿……多谢楼主!

网友:
很有用,多谢lz!

网友:
好,正需要呢。

网友(2011-11-01):
求SD卡 源代码哦。。。- - 谁有?

网友:
现在在学FAT32 ,谢谢分享

网友:
这段时间正在学习AVR单片机使用SD卡存储txt文件的东西,好资料。
谢谢楼主。

网友:
先下载,在观看

网友:
有用的资料。

网友:
我家里也有相关程序

#include "sd.h"
#include "myfun.h" //公共函数头文件

/*******************************************************

        阚平制作-转载请注明出处
********************************************************/

//变量定义
//--------------------------------------------------------------
bit is_init;        //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此变量为1,同步数据传输(SPI)会放慢
//---------------------------------------------------------------

unsigned char bdata _dat;
sbit _dat7=_dat^7;
sbit _dat6=_dat^6;
sbit _dat5=_dat^5;
sbit _dat4=_dat^4;
sbit _dat3=_dat^3;
sbit _dat2=_dat^2;
sbit _dat1=_dat^1;
sbit _dat0=_dat^0;

/******************************************************************
- 功能描述:IO模拟SPI,发送一个字节
- 隶属模块:SD卡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x是要发送的字节
- 返回说明:无返回
- 注:其中is_init为1时,写的速度放慢,初始化SD卡SPI速度不能太高
******************************************************************/

void SD_spi_write(unsigned char x)
{
_dat=x;

SD_SI=_dat7;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I=_dat6;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I=_dat5;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I=_dat4;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I=_dat3;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I=_dat2;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I=_dat1;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I=_dat0;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

/******************************************************************
- 功能描述:IO模拟SPI,读取一个字节
- 隶属模块:SD卡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返回读到的字节        阚平制作-转载请注明出处
******************************************************************/

unsigned char SD_spi_read() //SPI读一个字节
{
SD_SO=1;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7=SD_SO;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6=SD_SO;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5=SD_SO;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4=SD_SO;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3=SD_SO;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2=SD_SO;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1=SD_SO;

SD_SCL=1;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0;
if(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0=SD_SO;

return (_dat);
}

/******************************************************************
- 功能描述:向SD卡写命令
- 隶属模块:SD卡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SD卡的命令是6个字节,pcmd是指向命令字节序列的指针
- 返回说明:命令写入后,SD卡的回应值,调用不成功,将返回0xff
        阚平制作-转载请注明出处
******************************************************************/

unsigned char S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pcmd) //向SD卡写命令,pcmd是命令字节序列的首地址
{
unsigned char temp,time=0;

SD_CS=1;
SD_spi_write(0xff); //提高兼容性,如果没有这里,有些SD卡可能不支持
SD_CS=0;

SD_spi_write(pcmd[0]);
SD_spi_write(pcmd[1]);
SD_spi_write(pcmd[2]);
SD_spi_write(pcmd[3]);
SD_spi_write(pcmd[4]);
SD_spi_write(pcmd[5]);

do
{
  temp = SD_spi_read();//一直读,直到读到的不是0xff或超时
  time++;
}while((temp==0xff)&&(time<TRY_TIME));

return(temp);
}

/******************************************************************
- 功能描述:复位SD卡,用到CMD0,使用SD卡切换到SPI模式
- 隶属模块:SD卡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调用成功,返回0x00,否则返回INIT_CMD0_ERROR (sd.h中有定义)
        阚平制作-转载请注明出处
******************************************************************/

unsigned char SD_Reset()//SD卡复位,进入SPI模式,使用CMD0(0号命令)
{
unsigned char time,temp,i;
unsigned char pcmd[] = {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is_init=1; //Set the init flag

SD_CS=1;
for(i=0;i<0x0f;i++) //初始时,首先要发送最少74个时钟信号,这是必须的!!!
{
  SD_spi_write(0xff); //120 clk
}

SD_CS=0;
time=0;
do
{
  temp=SD_Write_Cmd(pcmd);//写入CMD0
  time++;
  if(time==TRY_TIME)
  {
   return(INIT_CMD0_ERROR);//CMD0写入失败
  }
}while(temp!=0x01);

SD_CS=1;
SD_spi_write(0xff); //按照SD卡的操作时序在这里补8个时钟
return 0;//返回0,说明复位操作成功
}

/******************************************************************
- 功能描述:初始化SD卡,使用CMD1
- 隶属模块:SD卡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调用成功,返回0x00,否则返回INIT_CMD1_ERROR (sd.h中有定义)
        阚平制作-转载请注明出处
******************************************************************/

unsigned char SD_Init()        //初始化,使用CMD1(1号命令)
{
unsigned char time,temp;
unsigned char pcmd[] = {0x41,0x00,0x00,0x00,0x00,0xff};

SD_CS=0;

time=0;
do
{
  temp=SD_Write_Cmd(pcmd);
  time++;
  if(time==TRY_TIME)
  {
   return(INIT_CMD1_ERROR);//CMD1写入失败
  }
}while(temp!=0);

is_init=0; //初始化完毕,将is_init设置为0,为了提高以后的数据传输速度

SD_CS=1;  //关装SD卡的片选

SD_spi_write(0xff); //按照SD卡的操作时序在这里补8个时钟

return(0); //返回0,说明初始化操作成功
}

/****************************************************************************
- 功能描述:将buffer指向的512个字节的数据写入到SD卡的addr扇区中
- 隶属模块:SD卡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addr:扇区地址
             buffer: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调用成功,返回0x00,否则返回WRITE_BLOCK_ERROR (sd.h中有定义)
- 注:SD卡初始化成功后,读写扇区时,尽量将SPI速度提上来,提高效率
        阚平制作-转载请注明出处
****************************************************************************/

unsigned char SD_Write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char *Buffer)        //向SD卡中的指定地址的扇区写入512个字节,使用CMD24(24号命令)
{
unsigned char temp,time;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pcmd[] = {0x58,0x00,0x00,0x00,0x00,0xff}; //向SD卡中单个块(512字节,一个扇区)写入数据,用CMD24

addr<<=9; //addr = addr * 512        将块地址(扇区地址)转为字节地址 [这里就限制了SD卡的最大容量为4G]

pcmd[1]=((addr&0xff000000)>>24); //将字节地址写入到CMD24字节序列中
pcmd[2]=((addr&0x00ff0000)>>16);
pcmd[3]=((addr&0x0000ff00)>>8);

SD_CS=0;//打开SD卡片选

time=0;
do
{
  temp=SD_Write_Cmd(pcmd);
  time++;
  if(time==TRY_TIME)
  {
   return(temp); //命令写入失败
  }
}while(temp!=0);

for(i=0;i<100;i++) //这里要插入若干时钟信号
{
  SD_spi_read();
}

SD_spi_write(0xfe);//写入开始字节 0xfe,后面就是要写入的512个字节的数据

for (i=0;i<512;i++) //将缓冲区中要写入的512个字节写入SD卡
{
  SD_spi_write(*Buffer++);
}

SD_spi_write(0xFF);
SD_spi_write(0xFF); //两个字节的CRC校验码,不用关心

temp=SD_spi_read();   //读取返回值
if((temp & 0x1F)!=0x05) //如果返回值是 XXX00DELAY_TIME1 说明数据已经被SD卡接受了
{
  SD_CS=1;
  return(WRITE_BLOCK_ERROR); //写块数据失败
}

while(SD_spi_read()!=0xff);//等到SD卡不忙(数据被接受以后,SD卡要将这些数据写入到自身的FLASH中,需要一个时间)
                                                 //忙时,读回来的值为0x00,不忙时,为0xff

SD_CS=1; //关闭片选

SD_spi_write(0xFF);//按照SD卡的操作时序在这里补8个时钟
return(0);                 //返回0,说明写扇区操作成功
}

/****************************************************************************
- 功能描述:读取addr扇区的512个字节到buffer指向的数据缓冲区
- 隶属模块:SD卡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addr:扇区地址
             buffer: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调用成功,返回0x00,否则返回READ_BLOCK_ERROR (sd.h中有定义)
- 注:SD卡初始化成功后,读写扇区时,尽量将SPI速度提上来,提高效率
        阚平制作-转载请注明出处
****************************************************************************/

unsigned char SD_Read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char *buffer)//从SD卡的指定扇区中读出512个字节,使用CMD17(17号命令)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time,temp;
unsigned char pcmd[]={0x51,0x00,0x00,0x00,0x00,0xFF}; //CMD17的字节序列

addr<<=9; //sector = sector * 512           将块地址(扇区地址)转为字节地址

pcmd[1]=((addr&0xFF000000)>>24);
pcmd[2]=((addr&0x00FF0000)>>16);
pcmd[3]=((addr&0x0000FF00)>>8);

SD_CS=0;//打开片选

time=0;
do
{
  temp=SD_Write_Cmd(pcmd); //写入CMD17
  time++;
  if(time==TRY_TIME)
  {
   return(READ_BLOCK_ERROR); //读块失败
  }
}while(temp!=0);

while (SD_spi_read() != 0xfe); //一直读,当读到0xfe时,说明后面的是512字节的数据了

for(j=0;j<512;j++)         //将数据写入到数据缓冲区中
{
  buffer[j]=SD_spi_read();
}

SD_spi_read();
SD_spi_read();//读取两个字节的CRC校验码,不用关心它们

SD_CS=1;  //SD卡关闭片选

SD_spi_write(0xFF);//按照SD卡的操作时序在这里补8个时钟

return 0;
}
//------------------        阚平制作-转载请注明出处-----SD卡驱动--------------------------------

网友(2011-12-27):
回复 楼主:

网友:
收下了哈,谢谢

网友(2012-09-05):
收藏下来,慢慢看

网友:
好资料。收藏先,应该会用到的:)

网友(2012-10-21):
谢谢了    正需要呀!!!

网友:
太好了,终于有好的资料了

网友:
收入囊中

网友:
相当的不错的

网友:
相当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2-12-07):
楼主辛苦了,正在研究这部分

网友:
下载来看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收下先~看起来不错~

网友:
收藏,正准备用了。。

网友:
留下瞅瞅,还不错

网友(2013-01-16):
烟酒烟酒去。。。。

网友:
备用留档!

网友(2013-03-27):
先收藏额v呃呃娃被

网友:
SD卡的操作弄好久了,还没有弄出门路,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3-06-25):
SD操作,折腾了许久也没有解决。。

网友:
网上资料,早就有了!

网友:
收藏,以后用的着~~~~~~~~~

网友(2013-09-07):
在进行TF卡的操作,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3-10-08):
引用 楼主:
【6楼】 gwh1128

赞,那是用什么软件开发的啊?IDE

网友:
回复楼主 sd卡

网友:
好东西,正好看SD卡的内容,谢谢楼主

网友:
只有讲SPI模式的吗?

网友(2013-11-16):
看看啊,这个可以收了慢慢研究

网友:
一直在找sd卡的资料,,,,看看这个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