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下午,关于AVR+BH1415发射

楼主(2008-04-19):
看到坛子里有这方面的,正好手头有这些东西,试了一下午,没有成功,
由于手头有BH1417和1415,先用1417将板子调好(收音机可以收到1417所有的频率了),换上1415就是不能用收音机收到,那位高手帮忙看看是否是程序问题
CV的程序:

用软件仿真了下,输出DA信号为:D0---->T1

#include <mega8515.h>
#include <delay.h>
#define CE PORTC.0
#define CK PORTC.1
#define DA PORTC.2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eeprom unsigned int freq;
unsigned int freq_temp;  // 频率缓存

void writefreq(unsigned int f)
{
   unsigned char i;
    CE=1;
    CK=0;
     for(i=0;i<16;i++)
        {
          if(f&0x01==0x01)
             DA=1;
             else
             DA=0;
           delay_us(3);
           CK=1;
           delay_us(3);
           CK=0;
           f=(f>>1);
        }
    CE=0;
}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A initialization
// Func7=Out Func6=Out Func5=Out Func4=Out Func3=Out Func2=Out Func1=Out Func0=Out
// State7=0 State6=0 State5=0 State4=0 State3=0 State2=0 State1=0 State0=0
PORTA=0x00;
DDRA=0xFF;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P State2=P State1=P State0=P
PORTB=0x0F;
DDRB=0x00;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Out Func1=Out Func0=Out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0 State1=0 State0=0
PORTC=0x00;
DDRC=0x07;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D=0x00;
DDRD=0x00;
// Port E initialization
//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E=0x00;
DDRE=0x00;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0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0 output: Disconnected
TCCR0=0x00;
TCNT0=0x00;
OCR0=0x00;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1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FFh
// OC1A output: Discon.
// OC1B output: Discon.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Timer 1 Overflow Interrupt: Off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Off
// Compare A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B Match Interrupt: Off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1: Off
// INT2: Off
MCUCR=0x00;
EMCUCR=0x00;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0;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freq_temp=17264;       //初始频率88.0MHZ,单声道
delay_ms(800);        //等待BH1415就绪
//if(freq_temp!=freq)   //比较eeprom中的数据是否与freq_temp一样
// {
//  freq=freq_temp;    //如果不相等,将freq_temp数写入eeprom
// }
    writefreq(freq_temp);
while (1)
      {
      // Place your code here

      };
}

楼主:
这个写频率函数是否正确?
void writefreq(unsigned int f)
{
   unsigned char i;
    CE=1;
    CK=0;
     for(i=0;i<16;i++)
        {
          if(f&0x01==0x01)
             DA=1;
             else
             DA=0;
           delay_us(3);
           CK=1;
           delay_us(3);
           CK=0;
           f=(f>>1);
        }
    CE=0;
}

网友:
兄弟。俺们不懂你这东西。但要感谢你送的hvprog板子。我搞好了。

楼主:
呵呵,什么时间的事了,你还记得.

写频率函数是参照 flyxiao的那个,

////////////////////////////////////写频率程序
void writef(unsigned int f)
        {
        unsigned char i;
        PORTB|=(1<<PB5);//CE为1
        PORTB&=~(1<<PB4);//CK 0
        for(i=0;i<16;i++)
           {
           if(f&0x01==0X01)
           PORTB|=(1<<PB3);
           else
           PORTB&=~(1<<PB3);//送出数据da
           _NOP();
           _NOP();
           PORTB|=(1<<PB4);//CLK为1,
           _NOP();
           _NOP();
           PORTB&=~(1<<PB4);//CLK 0
           _NOP();
           _NOP();
           f=(f>>1);
           }
        PORTB&=~(1<<PB5);//CE - 0;
        PORTB&=~(1<<PB4);
        PORTB&=~(1<<PB3);
        }

网友:
1417是用跳线设置频率的,只有14个频点,1415是SPI接口,